蛋糕保鲜柜压缩机,不知道此型号功率多大

楼主(2015-05-04):
蛋糕保鲜柜压缩机,不知道此型号功率多大

网友A:
输入功率292w,制冷量380w。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按原型号买,不要用普通压缩机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功率292w,制冷量380w。

谢谢!我在网上查原厂的写475瓦,本地店只有二百多瓦的没敢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原型号买,不要用普通压缩机代换

只能用原厂的吗,网上要五百多,而且只包三个月,不敢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能用原厂的吗,网上要五百多,而且只包三个月,不敢修啊

用普通R12,330W压缩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普通R12,330W压缩机就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