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力洗衣机显示E2

楼主(2015-05-09):
用户报单到售后。上门检查更换反射开关、直射开关。启动单独脱水用感应电笔测量有220V供电到牵引器,水排完后开始启动电机没有供电到电机马上跳到漂洗。更换电脑板脱水问题出现E2请问下有谁知道怎么回事不

网友:
门盖开关故障。

网友A:
还有—个平衡开关杳下。

网友B:
把直射开关短接试试,我曾经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型号是XQB65-6579的,电脑板、直射反射开关都换了当时试机没问题,但没过几天用户又说不行,一个月前后换了3、4次问题依旧,后来无奈直接短接直射开关到现在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直射开关短接试试,我曾经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型号是XQB65-6579的,电脑板、直射反射开关都换了当时试机没问 ...

换了也不可以。短接直射也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平衡开关杳下。

不行

网友A:
如果那个平衡开关—,三脚短接也不行,直射开关换了也不行,可查桶是否有异物卡住,或新换电脑板不良,或电容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也不可以。短接直射也不可以啊

将两个开关都短接看看,还不行有可能是电脑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个平衡开关—,三脚短接也不行,直射开关换了也不行,可查桶是否有异物卡住,或新换电脑板不良,或 ...

电容是好的。我拿那个电脑板去换洗涤时间他本机的可以调到43分钟。而我拿去的只可以调到最高23分钟是不是电脑板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是好的。我拿那个电脑板去换洗涤时间他本机的可以调到43分钟。而我拿去的只可以调到最高23分钟是不是 ...

如果按标准冼涤时间来算。新换的电脑板最高23分钟的话可以说不配套,再换个电脑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