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冷冷凝器

楼主(2015-05-11):
求助,水冷冷凝器进水和出水温差应该在几度范围内呢

网友:
3到5度够吧

网友A:
要看有无冷却水塔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有无冷却水塔循环?

有冷却塔,冷却塔上边还有风扇。

网友:
4-----6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冷却塔,冷却塔上边还有风扇。

有冷却水塔,又是压缩式(压缩机制冷),进出水温差是5度,一重效用吸收式(不是压缩式)是8度,二重效用吸收式5.5度,小型吸收冷温水机5.5度,所以你的应该是5度。
内地有相当多的水冷是用一次性排放系统(没有冷却塔循环),比如用河水,地下水,井水,但都市是没有这些水可用,所以就用自来水,比如水冷制冰机(我这里就是用自来水),那温差就又不一样了,必须11.1度,不是5度。

像这个不久前的例子,用的是一次性排放河水,所以温差就不是5度,所以我一直说他高压过低,而他却一直纠结低压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书本理论可以说温差是一个定值,高低压压力值是一个定值,
原因是他无法描述动态下的参数变化,

你也不要不是滋味,自己没常识,在论坛里丢人现眼,糗态百出,就说书本的理论是教条,我的书本除了教科书外,绝大部分是工具书与专业杂志,你丢人现眼的痛楚我理解,但你好像挺享受的。
没常识就不要再鬼扯蛋了,2.3KW去冷却5吨水,还即可,这种话就你这二愣子说得出口,这就是没基本书本理论的下场,不看书这种场景还是会一再上演滴。
书本理论可以说温差是一个定值,高低压压力值是一个定值,
原因是他无法描述动态下的参数变化,
你没常识就到处误导,连一些基本绘图常识都没有,就鬼画符一些什么曲线图,就说你懂什么动态变化,结果是混了4年一事无成,什么都要有一个定值,你才有办法从中做比较判断问题,这也是我比你能正确快速找出问题原因,二愣子懂吧,怎么教你都教不会啊?
建议忽悠大师您可以到骗子一条街去继续你忽悠生涯,那才是你的主场,不要一天到晚想在论坛恶整人为乐。
你还欠我个VIP,你到底是还不还?

网友:
不固定。如果水流速快 流量大温差一两度

网友(2018-02-16):
引用 网友A:
内地有相当多的水冷是用一次性排放系统(没有冷却塔循环),比如用河水,地下水,井水,但都市是没有这些 ...

那么用深井水的呢?温度一般是25度左右,在水流量较大,冷凝器干净的情况下,温差大概是多少度呢?3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