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电磁炉21GS08 E0故障维修不加热已修复

楼主(2015-05-12):
九阳电磁炉21GS08  E0故障代码,不加热。先查大电阻 正常  电容正常  最后短接内圈线盘继电器  试机加热正常

网友:
显示E0还加热是吗

网友A:
发帖不认真,E0还回加热吗?在就是关于继电器,一般电磁炉没有这个,你说是线盘用的继电器,线盘是高电压大电流,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继电器,还有就是这个继电器是起什么作用的,短接后能用,厂家何必多此一举
   茶具小电磁炉有消毒的带继电器,是消毒用,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有没有带图,内圈线盘继电器没看过

网友:
有图有真相呀老弟

网友:
内圈线盘继电器我遇到过,而且那个继电器很容易坏,修过多例,九阳美的的都遇到过,应该是通病,但是继电器坏我没看见过出现e0的,应该还有其他故障

网友:
应该是显示E0,不加热,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不认真,E0还回加热吗?在就是关于继电器,一般电磁炉没有这个,你说是线盘用的继电器,线盘是高电压大 ...

带继电器的电磁炉我见过,发热盘4个线脚,接2个继电器上,不知道原理如何,没研究过,当时修好就交用户了,

网友:
是有带继电器的电磁炉,苏泊尔的一款是两个谐振电容,由继电器转换,大小火力时和线盘并接的电容是不一样的,九阳的只有一个电容 但是线盘是两组三抽头,像电机一样有一根公共的,另两根接继电器由电路控制转换,两种方法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变感容的参数,可是其他电磁炉没这样设计也能加减火力,应该不是故弄玄虚吧

网友(2015-09-07):
我也遇到过此型号,此现象,开始加热正常,工作电流8.2A,工作十几秒后,电流变小,显E0。短接内盘继电器触点,电流一会到零,一会又上升到4.2A,如此反复。不知如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