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卡钟不响铃的维修

楼主(2015-05-15):
维修方法:
1、拆出电路板;
2、测量喇叭有8Ω阻值,而且有响声,喇叭没坏;
3、根据实物,绘出控制电路图,按图检测IC1:ULN2003A没有明显短路现象,更换此IC,故障不能解决;
4、拆出三极管(ZL-66T-19),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显示数字为:1(黑笔)2(红笔)67,1(黑笔)3(红笔)639,2(黑笔)3(红笔)560,上网查找其参数,只知是“音乐三极管”并查不到相关参数;
5、分析:根据电路,IC1没坏,卡钟除不响铃外,其它各项功能均正常,所以CPU坏的可能性不大,因而“音乐三极管”坏的比率较高,试换之,故障解决。
6、新“音乐三极管”的测量数值:1(黑笔)2(红笔)1547,1(黑笔)3(红笔)∞,2(黑笔)3(红笔)568。

网友:
谢谢分享 还没见过音乐三极管啥样子

网友:
第一次听说音乐三级管。谢谢分享。

网友:
就是放大声音的三极管吧

网友:
音乐三极管,没有见过

网友:
是个放大的三极管吧

网友:
音乐集成到有,音乐三级管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