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3D42A3000ID雷击故障及海信TLM3707自动开关故障修理分享

楼主(2015-05-18):
   上午来了一台长虹等离子电视,故障是:无电源指示灯,开不了机。一般都会想到是电源板坏了。不错,据用户说,昨天下雨响雷打坏的。
   拆机盖,又拆下电源板。首先测量保险丝(8A)断了!量电源整流桥块的正负线路短路为0欧。速测电源场效应管短路,拆下一看,烧爆了。用新的换之。再仔细看场效应管周边的电路,驱动对管和电阻都烧爆了几个了!用放大镜看都没法看清楚。只好看右边的电路,感觉电路相同,一阵惊喜!
对管之一是W2F(PNP管),另一个就是BT2222A(NPN管)了。由于手边没有W2F型号管,只好用5401代换。其他几个电阻标200用220,2R70用原型号直装。经过这样处理,对比两边的电路阻值,感觉没有短路情况,就装上保险,插上电源插座试机,有指示灯亮起来了。按待机键,电源启动了!收费橙黑棕。
    下午,又来了一台海信的电视,故障是:开机几分钟后,自动关机,然后又自动开机,就这样来回开关机了!
   拆盖测12V电压,也是时上时下。再测5V电源,比较稳定。测开机电压,时有时无的。感觉无从下手!
   突想是否是键控板按键漏电引起的呢?于是拔下键控板插头,再开机看电视屏幕亮了,不再开关机了,心中暗喜。用户就在旁边看修,电视修理时,是扑在桌面上的,用户没看到亮屏。 立即跟他讲好价200元,怕修好了不肯出多少钱。他说修好就行,这下就放心了。
于是拆下键控板,把那几个按键全部换新的,重新装上插头,开机正常了!

网友:
怎么多电视修

网友:
可以,,,有肉吃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等离子电源费了不少劲儿吧!!

网友:
恭喜恭喜!年年有今日。当着用户的面换几个按键能收到两张红牛相当不错啊!遥想当年上门去修一台康佳29村普通彩电的无伴音故障,检查发现功放电路一大功率电阻坏了,直接换了开价100元。结果背负“心黑”骂名多年,其家人逢人便讲某某师傅心好黑…

网友:
要跟用户说好怎么修,多少钱,就不用被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