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8000-2199彩电不开机

楼主(2015-05-22):
我正在修一部创维8000-2199的crt彩电,据他说打开电视(忘记开机顶盒)去忙了些事回来电视就怎么都打不开了,红灯亮,用遥控器和按键都不行,大块LA76810,CPU是LC863324,CPU5脚有5V电压,按遥控器和按键所对应脚有电压改变,就是7脚无电压输出,好像是保护电路启动了,行扫描电压110V,请师傅们帮帮忙

网友A:
是不是万能遥控器?估计是待机了,并且机身按键被锁,遥控器很久没用,代码也对不上。写个数据或耐心调一下遥控器就能开机了。

网友:
按照沙发的方子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万能遥控器?估计是待机了,并且机身按键被锁,遥控器很久没用,代码也对不上。写个数据或耐心调一下 ...

遥控器代码忘了,数据去哪里找啊?

网友:
网上搜一下,很多的。

网友B:
长时间无信号。待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无信号。待机啦。

是啊,遥控器又忘记代码了,按键又不管用

网友(2019-10-12):
我也接收了创维8000不开机故障,下载电路图和实物不相符,求求开机办法

网友:
可以换空白存储器试试

网友:
用科朗RM-2088C万能遥控器代码是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