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一台乐华25v1电视av有声音无图像蓝屏求助

楼主(2015-05-23):
打开后盖换4052切换开机无效,超级芯片大块型号8829csng5ac4代换过也无效,24c32重写过无效,哪位师傅告诉我怎么修? 谢谢

网友A:
查视频输入电路,4052至8823的线路,再就是,AV线是否正常。

网友B:
如果TV正常 那就剩下AV输入到4052之间的阻容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视频输入电路,4052至8823的线路,再就是,AV线是否正常。

线是正常的,8829的CPU解码,不是8823谢谢

网友:
直接跳过40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TV正常 那就剩下AV输入到4052之间的阻容元件了

4052第三脚输出视频信号经过1015再经过1UF/50V藕合到8829的第24脚,直接跳过4052输入AV信号还是一样,8829的60/61脚是受4052的9/10脚控,60/61脚测电压只有0.7V,是不是跟这有关?

楼主:
直通是吗?我试过不变,TV正常,看起来很简单,就是找不到问题,郁闷了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4052第三脚输出视频信号经过1015再经过1UF/50V藕合到8829的第24脚,直接跳过4052输入AV信号还是一样,882 ...

4052的9、10脚受控大块,都是0.7都为低、低电平,,,0通道打开(不知是否TV)。。。切换TV/AV1/AV2/AV3,,看9、10脚有无0.7~5V左右高低电平切换,如数据换过,,则大块输出切换信号有问题,不排除损坏

网友:
查大块62脚外围,有一个A1015组成的同步分离电路,其b极有一个阻值很大(可能是1兆欧),该电阻容易出问题,此电阻出故障时机器就表现为这个现象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帮助,我再试试大家的方法看看能否有结果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