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美的滚筒洗衣机MG70-1006S主板维修

楼主(2015-05-24):
一台美的MG70-1006S滚筒洗衣机开机无显示,估计是主板的问题,拆开主板发现R101烧断,变压器TR2烧黑,因手边没有这个主板,打算进行维修。

网友A:
修好了才叫分享,没修好这叫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才叫分享,没修好这叫求助。

     由于这款电脑板没有封硅胶,维修比较好修,所以相对来说容易些。由于R101烧断色环电阻变色没法看,我查有关资料和淘宝上的板子的色环上比较,认为应该是100欧的,换了个120欧的,TR2变压器经测量初级烧断,而且和次级短路了。由于变压器没有,只有重绕,我就用烙铁加热后取下磁芯,把线拆下,由于只是线头的部分有问题,可以用原线进行重绕,绕好上机测试12V电压正常,插好各插接件试机一切OK。大功告成。

楼主:
修复后

修复后

修复后

修复后

网友:
脱水时专门检测运行电流是否平稳。

网友:
楼主    水平不错啊   连变压器都能自己绕啊

网友(2016-01-12):
请教一个问题:也是该洗衣机,出现洗衣开始时,能进水,但1分多钟后电机还没有转,就全部断电了,是什么问题?另外也试了脱水状态,电机也能缓慢转动,也是1分多钟就断电了。谢谢高手相助!!!

网友(2016-08-12):
我的美的mg70-1006s也是和8楼一样的问题,郁闷了

网友:
电源问题,没5v一般都是自己修好的。这种故障最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