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重洲FT-8900R车载电台抄收语音小、全波段发射无功率输出多故障检修

楼主(2015-05-25):
  本地一车友会朋友两台车载电台出故障了:一台八重洲FT-8900R抄收台友信号语音小,且伴有失真,无法正常通联;
另一台健伍TM-441A高功率发射无射频输出(无发射)。
    两台都是比较经典的机器,本地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力量。看着台友出行无电台使用,我也跟着着急,遂叫朋友送来检修。
前天晚上机器送来,拆开包装一看,两种型号的机器没玩过,手里没有任何资料,上网也没找到类似的故障现象和有用的资料,看来,必须得靠自己下番功夫了。
    很久没有操刀了,柿子捡着软的吃——认为八重洲FT-8900R故障简单,就决定先从问题简单的机器下手,呵呵。
一、故障现象:
    抄收台友信号语音小且伴有失真,初步认为机器接收部分或者音频电故障。
二、故障分析:
     开机调至频率模式下停在本地频率上守候,抄收台友信号59+,语音清晰干净,将音量旋钮调至最大音量上不去且伴随失真;试着将频率一定范围内上下频差抄收有背噪,用小音箱插外接音箱插座监听语音清晰洪亮,说明机器接收滤波等电路正常,排除信号接收电路故障的可能,基本确定故障在音频功率放大部分。
三、故障检修:
   1、因白天上班,且又无维修资料,缺少图纸,只能晚上加班检测电路板来找出故障所在了。
   2、晚上10点过翻箱倒柜忙活一番,搬出电源,找出维修工具,拆开机壳取下喇叭插头,最显眼的是熟悉的音频功放集成块LA4425A,仔细查看电路,LA4425A是外接音箱喇叭放大,而并非是本机喇叭音频功率放大电路。于是顺着喇叭插头查找到一八脚贴片芯片TDA7233D,确定是本机内喇叭的音频功放电路。于是度娘文库TDA7233D资料及其典型应用图。从百度应用图中看出标识对照本机实际电路发觉电路有误:3脚为电源,符号“+VS”顿感纳闷:符号“+”及电源正极,VS类似VSS公共地,但电容符号正极标在此端,与本机电路存在差异。难道这块子有两种不同封装?为证实判断,接着接上天线,通电开机测量TDA7233D第1、2、3脚电压为0V,第4脚有1.5V,且与旁边470uF/10V电解电容正极相连,继续测量第5脚0.1V(接喇叭输出),第6脚1.1V(与地跨接电容),7脚0V(外围原件同6脚),8脚0V(有阻容原件)。通过检测,证实了我的判断:判断第1、2、3脚是本机音频电路TDA7223D接地,第4脚为低于10V的电源端,第5脚为功率输出,8脚为音频输入端。将万用表切换至二极管检测档位,测量TDA7233D供电脚与个各稳压电源支路阻值都非常大,判断机内喇叭音频功放供电丢失。
四、故障处理:
     1、为尽量少动手术,避免进一步拆机,心想:何不另外为音频功放电路单独供电?于是,用7809三端稳压从电源开关管脚串接一限流电阻引出8.8V至TDA7233D第4脚,接上天线通电开机,抄收语音洪亮,音量大小调节明显且无失真。此时已是午夜12点过,朋友也还未休息,认为故障已经排除,通知台友明天领机。机壳装好后,试着与频率上台友通联,发觉29.6M、50M、VHF与UHF各段发射有均4A电流,切换功率,格挡电流无变化,无发射射频功率输出,认为发射电路有问题,于是短信告知台友改天再来。
    2、第二天晚上夜深人静,再次拆开机壳拧下所有螺丝,拆出新添加的7809供电电路,取出电路板,接上面板与维修电源继续查找问题:首先检查发射功率推动与末极放大供电基本正常 ,随后检测射频调制等部分电路多处测试点无电压或电压很低。百度无资料检修无果,维修陷入困境。随即进论坛查找没有类似故障,却搜到英文手册。根据原理图检测出TX29.6、TX50、TXVHF与TXUHF切换、TDA7233D等电路同一供电9.07V功率管Q1058输出2.3V,管子冰凉无温度,说明负载无短路现象,同时还发现音频功放TDA7233D的三只供电限流电阻失效,一并换下后,通电测量新换的Q1058输出9.05V,TDA7233D4脚8.8V电压,插上喇叭抄收语音功率正常,再次认为机器修复装机接上天线,测试29.6、50、VHF三波段功率各档位发射电流正常,有射频功率输出,兴奋之余正准备断电收拾工具,无意中按下一个超级存储频道U段频率,顺便呼叫一下频率上的台友,连呼三次频率无人抄收,切换高功率电流都只是4A,确定U段无发射。这下搞得我哭笑不得,郁闷至极,维修暂告一段落。
3、今天上午特别惦记着新遇到的故障——U段无发射。上班的时候特意查阅了大功率场效应发射管的特性,才恍然大悟,原来场效应功率发射管与普通晶体发射功率管不一样,在无功率推动的情况下同样有一定的发射电流。于是,今天早早下班回家,作进一步测量,确定末极放大无功率推动信号。遂将U段带通滤波、TXUHF切换、射频激励推动等电路一一检测,查出D1134开路,拆旧板原件换之,装机测试U段各挡功率发射正常,高功率天线离维修电源2米左右,射频强度显示条几乎打满,电流8A左右,机器维修终于结束。

网友:
好高端啊 学习了;额

网友:
高端技术

网友:
好厉害,理论牛,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
  不会维修这个东西,顶你一下,厉害,理论牛,动手能力强,

网友:
好高端啊 学习了

网友:
师傅技术高。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没玩过这些高科技,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