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维修小技巧

楼主(2015-05-28):
今天特向大家总结空调常见故障分析和秒杀办法,希望初学者尽量不要走弯路,不要被某些理论书籍忽悠,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实践过,一个问题他们可以列举一大堆的原因,其实没有不要,百分之九十都是那些东西换,不足之处望指正。
1:空调不开机,不开机主要有2种,第一就是上电没有任何反应,【变压器,保险管,整流桥】这些应该是小儿科的事情,重要的测量5V等电压都正常这种问题大部分换晶振【就在CPU旁边的】可以解决。还有一种是插电有蜂鸣声,遥控不开机【手动可以】基本就是接收头坏【换接收头不会再网上搜下就知道,找接收板的地脚很容易吧,电容的负极或者电路板很宽的那条线,找到地脚其他两脚就很容易哦】
2:空调不定时自动开关机,有的半夜自动运行,清洗接收板,换接收头或者拿掉自动转换开关基本可以通杀
3:开机几分钟或者数十分钟外机自动停机,或者外机不启动换室内管温传感器
4:开机显示各种故障代码,呵呵呵,想必你无法记住所有的空调代码吧,本人从不记故障代码,教你绝招,1测内外机连接线。2测传感器.3测电源电压.4换向【380V电】,查是否掉相.
观察电流和室内外机是否过脏,相信一般问题都可以解决。
5:开机室外机不启动或者外面只有风扇转,对于初学者一般是电容坏,其他问题再具体分析。
6:开机一段时间压缩机热保护,相信这是所有维修空调的最头痛的问题,这种问题按常规办法解决不能正常的,确认系统和电压散热正常的情况下,最好换压缩机,别浪费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别听有些杂志说的一大堆方法,那些方法我都用过,成功率很低,没有必要,有的人改短毛细管,千万不要怎么做,职业道德问题,而且影响空调效果
7:还有就是一插电就显示故障代码和运行后显示故障代码是不一样的,插电显示一般是电源或者信号线,主板问题。运行一段时间显示一般是传感器问题。

网友:
怎么看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的呢。

网友:
看这贴都好多遍了怎么又搬上来了。要再发就发变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