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PF2591E不能开机维修

楼主(2015-05-31):
接修一台长虹PF2591E彩电,送来不能开机,但是面板绿灯亮。
开盖检查,无135V到行管集电极,查为R431断路,和行管D1557击穿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行电流360MA.

网友:
应该检查出行管损坏的原因,要不然还会损坏的!

网友:
机子可能要返工

楼主:
二位版主说得对!那就在店里试机一天,请教下,如果高压帽轻微打火会影响行电流吗?

网友A:
应该检查一下行管烧的原因免得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检查一下行管烧的原因免得返修

谢谢您的提醒,听从了二位版主的建议,逆程已经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