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卫] 恒温燃气热水器

楼主(2015-06-02):
现行的恒温燃气热水器所采用的都是比例阀式的控温原理。这种热水器的管路中串有一个流量传感器。燃气气门为一电动调节阀(即比例阀)。 燃气式恒温热水器流量传感器将水流量转换为相应的电信号并将此信号输入控制器。控制器根据输入信号的强度或频率来调整气阀开度,使燃气流量与水流量成正比变化,从而达到恒定水温的目的。在热水器工作的时候,流量传感器能感知水流、水压的大小,把信号传输给比例阀,由他来控制火排的多少,进而控制火力大小,调节水温。 恒温燃气热水器在使用的时候水温是按照用户实现设定的温度出水,在使用过程中水温不会变化或者变化幅度很小。由于恒温燃气热水器有高低端之分,故恒温燃气热水器又有普通恒温燃气热水器和精确恒温燃气热水器之分。
A普通恒温燃气热水器
  这种燃气热水器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水压、气压不稳定而影响出水温度,造成起初设定温度和出水温度1-6度的差额,进而让人感觉洗澡不舒服水温不恒定。
  ★制导系统配件有:电子式燃气热水器比例阀,进、出水温感应器,CPU电子版控制器,普通LED显示或者液晶显示,控制按键。
B精确恒温燃气热水器
  这种燃气热水器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不会受到水压、气压不稳定而影响出水温度,起初设定温度和出水温度相差不超过0.5度,精度非常之高。洗澡之中感觉不到水温变化。彻底告别传统热水器忽冷忽热的现象,是燃气热水器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制导系统配件有:电子式燃气热水器比例阀,进、出水温感应器,CPU智能电脑控制分析器,水量伺服器,高级液晶显示面板,遥控或者控制型按键

网友(2015-12-17):
美的恒温温度升不上去正好学习了

网友:
谢谢同行分享  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恒温热水器应该是以后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