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系统里什么是过冷度和过热度?

楼主(2015-06-06):
在制冷系统里,什么是过冷度和过热度,如何测算?谢谢!通俗点

网友A: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 ... d=460560&ctid=5
    所谓“过冷”,就是将冷凝后的饱和液体通过某种装置(如过冷器)和方法(或措施)进行再冷却,使其温度低于冷凝压力下的饱和温度,称之为过冷。把过冷前的液体温度与过冷后的温度相比较,差值为“过冷度”。
    在一定的压力下,温度高于饱和温度的蒸汽,称为过热蒸汽。制冷压缩机排气管处的蒸汽温度,一般都高于饱和温度,故都属于过热蒸汽,称之为“排气过热”。
    由于回气管(吸气管)的长度和隔热程度,使管内的蒸汽与外界传递而加热,这种现象称之为“吸气过热”或“管道过热”。这种过热会使压缩机的吸气温度升高,吸入蒸汽的比容增大,导致单位容积制冷量降低,压缩机的制冷量减少,这对制冷循环是不利的,在这问题上称为“有害过热”。因此,要求在吸气管道上必须做好隔热,尽量缩短吸气管的长度,以减少这种有害过热。
    在使用膨胀阀的氟制冷系统中,应用过热度来调节热力膨胀阀的开启度,这种现象称之为“有益过热”。同样,氟蒸汽在经过回热后产生的过热,也属于有益过热。
    过热前的饱和温度与过热后的饱和温度之差,称为过热度。

网友B(2016-10-02):
引用 网友A: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0560&ctid=5
    所谓“过冷”,就是将冷凝后的饱 ...

荣昌老师好,我是新手一直在向您学习中。在理解过冷度与过热度时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是:既然制冷剂饱和压力与饱和温度一一对应,为什么还存在过热与过冷。比如r22压力是0.38054时对应饱和温度是-8度,那存在过热度时温度高了对应压力不也高了吗?怎样理解这个矛盾。
.

网友C(2017-10-17):
引用 网友B:
荣昌老师好,我是新手一直在向您学习中。在理解过冷度与过热度时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是:既然制冷剂饱和压力 ...

我也想知道!! 而且"过冷度的定义:冷凝器冷凝压力对应的饱和液体温度和冷凝器出口液体实际温度的差值" 这句话对不,如果对,那么在实际操作做样机时“冷凝压力对应的饱和液体温度”这个温度如何操作测得,不要模糊的答案,我想知道是接压力表测还是直接放探头在冷凝器中间测得,接压力表又是在哪个地方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而且"过冷度的定义:冷凝器冷凝压力对应的饱和液体温度和冷凝器出口液体实际温度的差值"  ...

“冷凝器冷凝压力对应的饱和液体温度和冷凝器出口液体实际温度的差值”,把这个温度差作为“过冷度”是不对的!不能把整个冷凝器的冷凝过程拆开或者分段的温度相互比较出温度差,这种概念是错误的!
所谓液体过冷,就是将冷凝后的饱和液体通过某种装置(如过冷器)和方法(或措施)进行再冷却,使其温度低于冷凝压力下的饱和温度,称之为过冷。把过冷前的液体温度与过冷后的温度相比较,差值为“过冷度”。
如果把整个冷凝过程拆开或者分段,就像你说的一样,“冷凝压力对应的饱和液体温度”怎么测得?冷凝器的型式,大小各种各样,用什么方法测得?具体在什么部位测得合适?这是相当模糊和不具有操作性的。

网友D:
哈哈,看了你们的对话,发现你们都没错,只是谁也没理解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了你们的对话,发现你们都没错,只是谁也没理解谁,

    我不认可这种关于“过热”和“过冷”的论述及图示。
    过热,并不是在蒸发器中形成的,应该是蒸发后的气体在经过回气管路至压缩机吸气前所产生的过热现象;同样,过冷也不是在冷凝器中形成的,应该是冷凝后的液态制冷剂在进入节流前经过再次冷却, 使制冷剂液体的温度低于冷凝后的饱和温度的再次过冷现象。
    所谓“过冷”,就是将冷凝后的饱和液体通过某种装置(如过冷器)和方法(或措施)进行再冷却,使其温度低于冷凝压力下的饱和温度,称之为过冷。把过冷前的液体温度与过冷后的温度相比较,差值为“过冷度”。
    过冷是为了使节流前的制冷剂液体减少在节流过程中产生的闪发气体,减少闪发气体所占容积的比容,提高单位制冷量;同时也提高了回气的过热度,对保护压缩机不处湿冲程运转,都有一定的好处。
    在较大型的制冷系统中,为了使进入节流阀的制冷剂液体温度降低些,减少在节流时或节流后产生的闪发气体,适当提高制冷效率,工艺设计中在储液器后(使用节流阀节流的系统必须要有储液器)加装了专门用来过冷的设备——过冷器。它的结构型式是套管式、喷淋式等,原理是利用比冷凝后的饱和液体温度更低的冷却水再次冷却(如深井水),一般可比冷却前再降低3~5度的温度(即过冷度为3~5度)。还有些小型氟制冷系统,如小型冷库等,虽然没有专门的过冷器,但把供液管与回气管包扎在一起保温,利用回气管的低温降低供液管里的液体温度,也可把一段供液管和膨胀阀直接安装在库房内通过,经再次冷却达到过冷的目的,从而提高制冷效率。同时也加热了回气管的温度,避免压缩机吸入过潮蒸汽而可能产生液击。
    毛细管节流的系统,毛细管与回气管(吸气管)合并在一起走,有合焊在一起的,有用热胶套套在一起的,有从回气管中穿过的,还有缠绕在回气管上的,也有的将毛细管或供液管直接在箱体内通过。毛细管与回气管进行热交换,使节流前的液态制冷剂与回气管道中的低温制冷剂蒸汽进行热交换冷却而得到过冷,这样既可减少回气管路中可能夹带的液体液击压缩机,同时又能达到节流前液体制冷剂过冷的目的。假如把冷凝器故意加大,留出空间得到再次冷却而过冷也是可行的。但在规范的设计中是不会这样做的,考虑的是尽量缩小整体体积和重量,减少制造成本。对于小型或微型毛细管节流的系统,是不会加设专门的过冷器的。
    在一定的压力下,温度高于饱和温度的蒸汽,称为过热蒸汽。制冷压缩机排气管处的蒸汽温度,一般都高于饱和温度,故都属于过热蒸汽,称之为“排气过热”。
    由于回气管(吸气管)的长度和隔热程度,使管内的蒸汽与外界传递而加热,这种现象称之为“吸气过热”或“管道过热”。这种过热会使压缩机的吸气温度升高,吸入蒸汽的比容增大,导致单位容积制冷量降低,压缩机的制冷量减少,这对制冷循环是不利的,在这问题上称为“有害过热”。因此,要求在吸气管道上必须做好隔热,尽量缩短吸气管的长度,以减少这种有害过热。
    在使用膨胀阀的氟制冷系统中,应用过热度来调节热力膨胀阀的开启度,这种现象称之为“有益过热”。同样,氟蒸汽在经过回热后产生的过热,也属于有益过热。
    过热前的饱和温度与过热后的饱和温度之差,称为过热度。
    相关的制冷工程书籍里都有关于“过冷”和“过热”概念的解释及论述。如上海水产学院和西安交大编著的《制冷技术问答》,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编著的《制冷技术》,上海交大出版的《制冷工程技术辞典》等著作中都对过冷和过热作了详细的论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了你们的对话,发现你们都没错,只是谁也没理解谁,

    过热,应该在蒸发器后的短红线或长红线处开始,不能把过热现象安插在整个蒸发过程里。运行中,整个蒸发器里都是处不断吸热沸腾过程,凭什么说蒸发器的后段(尾端)就是在过热呢?难道蒸发器的后段就不会换热了?过热度也不一定就是8℃,制冷剂不同,制冷装置不同,过热度也不同,有的过热度可以在15℃,甚至以上;
    同样,过冷也应该是在冷凝器后的红线处开始,通过过冷设施或自然再次冷却,使液体的温度冷却至冷凝后的饱和液体温度还低,过冷度一般为3℃左右。
    对于不设储液器的系统,冷凝器有意放大一点,一器两用,即是冷凝器,又当储液器,过冷在冷凝器底部储存的液体段及出液管段上(至节流阀前)进行。过冷不可能在整个冷凝放热时产生,不能把整个冷凝过程进行分段,不能凭想象“解释”某段为过冷现象,这是脱离现实不恰当的。

网友:
荣昌老师解释的很详细,能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谢谢荣昌老师。

网友(2018-04-21):
荣昌老师解释的很详细,我知道了过冷过热的具体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