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AR2820复印效果不好的维修

楼主(2015-06-09):
     一台夏普AR2820复印机复印效果很差(几乎看不到东面),打开侧门和前门,抽出粉盒及显影仓,发现机器里废粉到处都是,初步判断故障应该与碳粉脏有关。
     维修过程:1、拆出套鼓,清洁废粉仓、清洁刮板、主充电架等装好套鼓;2、拆除相关外壳,拆出激光器,彻底清洁光路;3、将机器用吹风机彻底清洁粉尘;4、将显景仓外的废粉用湿布慢慢清洁干净(千万不能用风机吹,否则将铁粉吹走就嘛烦了);5、依顺序装回激光器(将连线接好)、外壳、套鼓、显影仓、粉盒等;6、检查无误后通电试机;
    复印出来的副本已基本完整清楚,但是黑度明显偏淡,将复印浓度调深,效果不明显,怀疑是铁粉老化所至,但一看计数器,机器才用了15000多张,所以不可能铁粉老化的。拆出显影仓,用手摩一下磁棍上的铁粉,发现手指也不黑,说明铁粉里的碳粉量不多,所以复印效果就偏淡了。
    处理办法:1、进入维修模式(*插入CA插入),用10-1模式让碳粉电机转动,人为往显影仓里供粉10秒左右;2、按CA键退出维修模式,复印一张看效果,若还是偏淡,重复第1项供粉,再退出维修模式复印和看复印效果,直至复印副本清楚,黑度正常;3、进入维修模式的25-2进行碳粉浓度重置则可;
    结论:夏普机的供粉量是可以通过进入维修工厂模式来调整的,所以这种机器下粉量经常受控于他人,而维修模式25-2刚好是用来重置供粉参数的,但彻记:若铁粉确实老化了(30000P以上),必须在更换铁粉后才执行此维修指令,不然会出其它故障的!

网友:
清洁后 如果打印效果正常的话   复印效果谈其实还可以 做曝光加强46-1吧 好像是  不过考虑效益的同时最好是换

网友(2016-11-07):
谢谢你的分享及参与,这打印机复印机的帖子也太少了,少得可怜

网友(2019-04-27):
技术过硬,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