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液晶显示器稳压控制电路故障维修

楼主(2015-06-12):
稳压控制电路常见故障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输出电压过低,有时发出“吱吱”声。
(2)因稳压控制电路故障造成电源失控,开关管被击穿损坏。
从稳压原理上来讲(参考图5-8),输出电压过低表明PWM 控制器第2 脚电压过低,进一步
可推断光耦合器中光敏管导通过强,光耦器中发光管电流过大,或精密稳压器TL431 导通过强,
及取样电路中电阻R924、R926 阻值增大等,都可以引起输出电压降低。
因稳压控制电路元器件较多,在有输出电压情况下,各点电压变化不是太明显,因而电压法
检查不能有效确定故障元件。所以最原始的方法——电阻法进行检测最有效,这就是对相关元件
逐一排查,也可以采用模拟法进行检查,以确定故障范围。
稳压控制电路故障维修方法如下。

1.检查滤波电容C922、C925 是否正常,如果它们不正常,修复或更换损坏的元器件。如
果滤波电容C922 和C925 正常或更换滤波电容后仍然不能排除故障,则用模拟检查的方法继续检
查。

2.先将万用表红表笔接在C922 的正极,黑表笔接在负极,准备检测电压。接着接通电源,
用带绝缘柄的小起子将光耦合器IC902 的3 脚与4 脚短路,观察输出电压是否有变化。若能使电
源停止工作,即输出电压变为0,表明脉宽控制电路及PWM 控制器基本正常。

3.将光耦合器IC902 阴极(第2 脚)对地短路,观察输出电压是否有变化。若依然有输出
电压,可确定光耦合器中光敏管有软击穿故障,将其更换即可排除故障。如果TL431 本身击穿短
路损坏,短路的结果不能发现问题,可用电阻法和电压法确定。

【模拟检查法优点是,可迅速确定故障范围,但是若是被短路元件本身损坏,则不能反映
问题。例如,光耦合器3 脚与4 脚本已短路,再人为短路3 脚与4 脚输出是不会有太大
变化的。】

           对稳压控制电路进行模拟检查时,切记千万不能使稳压控制电路开路,否则会使反馈振荡失去控制,导致输出电压过高,甚至使开关管在一瞬间击穿,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例如,不能将脉宽控制三极管基极对地短路,否则将会使稳压控制电路失控,开关管会立即损坏。用电阻法进行检查,可先利用模拟检查大致确定故障范围后,再用电阻法逐一排查故障元件。

网友A:
讲解挺详细收藏了以备实用。

网友B:
对稳压控制电路进行模拟检查时,切记千万不能使稳压控制电路开路,否则会使反馈振荡失去控制,导致输出电压过高,甚至使开关管在一瞬间击穿,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教训深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稳压控制电路进行模拟检查时,切记千万不能使稳压控制电路开路,否则会使反馈振荡失去控制,导致输出电压 ...

恩恩 深刻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解挺详细收藏了以备实用。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