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彩电行管C4125怎样检测好坏?

楼主(2015-06-16):
请问型号为C4125怎样检测好坏?

网友:
你真是不懂得?

网友A:
连行管的好坏都不会检测怎样搞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行管的好坏都不会检测怎样搞维修?

初学者

网友B:
行管通的就是好的!

网友:
拿一个好的对比,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万用表测表针会动的就是好的,不动的就是坏的,我们论坛用户真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管通的就是好的!

测它的电阻值为零

网友:
行管一般在基极和发射极间并有电阻,大部分在集电极和发射极间反接有阻尼二极管,少部分没有。这么说你应该知道如何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