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会造成离心机喘振吗?

楼主(2015-06-20):
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电压不稳,排出压力的不稳定都会引起离心机的喘振。

楼主(2018-08-16):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稳,排出压力的不稳定都会引起离心机的喘振。

请教荣昌老师,离心机为什么不太要求排气过热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心机都是多级压缩,每级压缩比不大,压缩过程中可以散掉大部分热量,所以不像普通压缩机类似绝热压缩,排 ...

谢谢师兄,离心机是不是不太要求排气过热度?

网友C:
离心机的排气过热度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心机的排气过热度很重要。

谢谢,像特灵的离心机,R123冷媒,排气过热度一般是多少这一项控制面板上没有的

网友(2018-09-16):
电压和喘振没有关系的,放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