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冰柜的加氟程序(过程)

楼主(2015-06-23):
    将加液管与压缩机的工艺口连接好,先抽真空,根据维修时断开工艺口的情况决定抽空时间。如果断工艺口还有余气,抽空时间5~10分钟即可;如果断工艺口无余气排出,则应抽空20~30分钟。真空5分钟后应同时启动压缩机运转3~5分钟停压机。
    真空完毕后,先关闭维修阀后停止真空泵,迅速将加液管接氟瓶,开启氟瓶阀,根据自己的习惯,倒置或立放氟瓶都行。稍微松开半圈维修阀的加液管接连口,利用氟压把这段加液管里的空气溢出(通常叫“洗管”),约2~3秒钟后旋紧连接口。
    先利用真空后的压差停机加注。稍开维修加液阀约1/4圈,心数5~6秒钟后关闭加液阀,再稍等2分钟后启动压缩机运转,此时低压表会迅速下降。如果表针会直指0以下,说明加注量还不足,可以微开加液阀补充;如果压力在1公斤以下,可以让冰箱继续运转试机。试机中观察箱内蒸发器的结霜情况,摸摸冷凝器的散热情况,回气管的温度。如果出现回气管结霜,应开启加液阀分数次放去,直到不结霜为止。如果发现压力逐渐至负压,压缩机并且出现沉闷声,说明产生冰堵了,应按冰堵的解决方法另行处理。
    试机观察约半小时后,蒸发器应全部结满霜,冷凝器的散热正常,回气管逐渐变凉至稍微结露,1小时后能自动停机,开停机的规律正常,整个加液过程及加液量可视为结束和合适。
    或者(方法二): 接好真空泵抽真空10分钟左右(视具体情况定),5分钟后通电把冰箱冰柜压缩机也转起来(此时真空泵不能停),10分钟后关闭真空泵,压缩机仍在运转。接好氟瓶(保证氟的质量),用氟瓶里的氟把加液管里的空气溢出。暂时关闭加液阀,全开氟瓶阀,倒置氟瓶,开启加液阀一点(约半圈),此时开始向冰箱冰柜加氟。关好箱门或盖好箱盖。盘管自上而下逐渐慢慢结霜,保持下去,待结到一半盘管时,关闭加液阀,让其运转。每隔10分钟左右快速开箱看一下结霜情况,结霜上部明显,越到下部霜越薄。也可事先把手上沾水,再快速开箱向下部的盘管摸一下,是否粘手?会粘手说明制冷下去了,会结霜的。期间经常摸摸冷凝器是否发热?不能断热!如果中途不发热了,说明冰堵了,此时可开箱,会发现结霜的管子从下部(或末端)逐渐开始融化,那只有停机处理冰堵问题了。只要冷凝器一直发热不断热,那就不存在堵的问题。如果箱内结的霜一直不到底,则说明氟量还不足,可开启一点加液阀补充,切记每次开阀不得超过3秒钟!如果发现箱体外的回气管也开始结霜,说明氟量加多了,也说明箱内都已经全部结满了霜。先不急,让它结够结足,充分结完。回气管结霜20分钟左右后,撤掉氟瓶,从加液阀放去多加的氟。排放时注意低压不要在负压区。
    从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出,高低压压力表基本不看,不管!压缩机的温度,电流也不看,不管!只管结霜和加氟量!!!压力表只是用来观察系统是否存在堵塞现象,注意加氟中压力不能过高,避免过载保护停机而已。只要加氟操作得当,压缩机无“先天故障”,运行电流和系统压力一定会随箱温的降低而在正常范围内!
    最终不要让箱外的回气管结霜,只能结露;测压缩机的电流不要超过额定值;运转2小时左右应该能正常自动停机。其它不管,封口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师,冰箱冰柜自动停机5分钟后,再人为启动时,回汽管有接薄霜,30秒后化露水,我觉得还是加多了,是 ...

停机5分钟,时间短,回气管积液极少,甚至还没有积液,开机时回气管应该不会出现瞬时结霜的现象,如果此时回气管会瞬间结霜,尽管随即融化,那也说明加氟过量;只有在停机时间较长,回气管内积液较多,开机时回气管有可能出现瞬间结霜又随即融化的现象。
新冰箱或没修过的回气管很少有结露的,大多数只是发凉而已,但也有少数在箱温较低时回气管会稍微结露的。新冰箱冰柜的低压管都是内藏式的,外表只有接压缩机的那么一小段,其实在保温层里有的弯了很多,所以长度都较长。即使结霜一段,但也绝不会在外露的管路上表现出来。

网友:
学习了,谢谢荣昌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
倒置氟瓶会不会液击啊?没搞过维修 只听说空调会液击

网友:
我加600都是拿称来加.加到额定的一般就可以封口了

网友:
老师说的抽真空是指从工艺口抽还是从过滤器抽?

网友: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
谢谢荣老师,学习了。

网友B:
我现在冰箱冰柜都是定量加的,一般都是一次性的,又省工又省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冰箱冰柜都是定量加的,一般都是一次性的,又省工又省料。

定量加注我认为根本达不到理想效果,就是啥都不动,现在的制冷剂可能和厂家用的制冷剂纯度不能相比,所以定量加注不准确,动过冷凝器,蒸发器的可能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