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29F7A-T难以修复的接触不良故障

楼主(2015-06-30):
    最初故障为难以起动检查发现电源部分虚焊的地方处理后可起动正常,装机时发现水平亮线,再处理场部分所有焊点均没有修好,更换78041,焊接大块等也一样故障,使劲振动板子会满屏,修亮线有一个小时了,还没有修好当手摸感应等发现偶然在L204处有时正常,发现焊点较好重新焊接L204后故障排除。往遇到类似故障的朋友有参考作用。

网友:
明显的虚焊好办,就怕焊点内接触不良及电路板有轻微的断裂,最不易察觉。

网友:
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祝你成功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不好查 …… 不过嗨是没有逃过你的“法眼”

网友:
故障出现时,起码测一下关键点电压,还是比较有帮助,盲目的大面积查找虚焊点往往费时费力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不好查找,楼主辛苦了!谢谢分享!

网友:
隐形虚焊最难查

网友:
假焊最难查,以往遇到过。我都是用寸镜仔细观察。谢谢分享!

网友(2019-10-16):
不是L204的原因,是L204附近的一个功率管虚焊

网友:
软故障不怕长时间坏着偶尔好一下,这个好修。
就怕长时间好着偶尔坏一下,拿起表笔不等下手测量又好了。
明明没问题了,装上后盖又坏了,拆开又好了,这个最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