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各型号平板维修实例 5800-A8M100-02

楼主(2015-07-01):
机型        机芯        故障现象        故障元件
22LEATV        8TG3        AV/TV黑屏有字符        U1/VPC3230坏
22LEATV        8TG3        AV/TV缺红色,DVD正常        U11,U12不良
22LEATV        8TG3        黑屏        U11,U12坏
37LBAIW        8TT9        热机控制失灵        换FLASH
37LBAIW        8TT9        VGA无图        换U12/330Q
32L88IW        8TT3        图像类似CRT磁化,彩色不均匀,有色斑        换U25/FLASH
32L16HC        8T1G        电源响        把C641改为472
                VGA无图,电脑刚开机时出现的WINDOWS XP标志可出现,接着液晶提示无信号        电脑输出方式设置不对,在桌面上点鼠标右键选中
                        “图形选项”的下拉对话框中的“输出至”的下拉对话框,选择笔记本+电脑即可。
        8TT6        字符出现上下拖尾        屏本身坏
32L98SW        8TT9        工作一会后有伴音黑屏,背光不亮        代换接收头和键控板
22LEATV        8TT6        无法退出工厂模式,自动出现工厂菜单        进入工厂,按面板菜单键不放,交流开机,此时字符背景左上脚出现F字样,即表示已进入工厂,在菜单内找到RESET项,按音量加复位后,交流关机即可推出,否则换FLASH。
37L18HC        8T1G        灯闪不开机        测电源板各路输出正常,查主板各路供电发现无12V输入,发现F8289(12V供电电感)虚焊,补焊后正常。该电感虚焊也会出现有时遥控不灵的现象。
15LBATX        8TT6        伴音控制异常        换U8存储器24C32
32L16SW        8TTK        雪花正常,搜台不存储,可看见不同步的图象,AV黑屏        换晶振Y2-14.3186D90,9D81,6M31等机心类似
42L92PW        8TT9        开机黑屏,背光不亮,伴音正常        背光板24V供电正常,3.8V,4.5V启动电压正常,F2开路,场效应管Q15,Q20短路。
        8TT6        黑屏,有伴音        开机背光灯亮一下即灭。背光板C34虚焊
32L88IW        8TT3        热机出现红绿屏交替闪烁        魔画板的40M晶振不良,也见其外围的贴片电阻虚焊
        8TT6        黑屏,有伴音        开机背光灯亮一下即灭。背光板C34虚焊
32L88IW        8TT3        热机出现红绿屏交替闪烁        魔画板的40M晶振不良,也见其外围的贴片电阻虚焊
        8TTK        30分钟后无伴音        冷机开机时一切都正常,30分钟后有图像无伴音故障出现时测IC708各脚供电正常,采用干挠法时有干挠声,排除静音电路及伴音功放故障.当查到IC114的22脚时有瞬时伴音,去掉22脚外接贴片电容后伴音正常。
22LEATV        8TT6        灯亮,不开机        换U8/24C16后背光亮,但黑屏。查驱动板供电12V无输入,发现主板12V供电过空开路,用铜丝连接后开机正常。
        8TT6        注意误判        若高频板的供电无,同时与主板的总线连接正常,即单纯不插高频板的供电插头,会出现黑屏无字符,但VGA字符显示正常(按面板的电脑键)。不插与主板连接的信号线则字符显示正常。
        6TT6        无伴音,或TV无音        1144不良,故障高
        液晶        冷机图闪        电源板不良
32LBAIW        8TT3        黑屏,背光亮        开机发现接着背光即亮,没有经过电脑的正常先待机接着再开机的过程,怀疑电脑复位不良,先查复位电路,发现Q5/MCP100虚焊。补焊后正常。有的 是相关滤波电容不良。
26L16SW        8TTK        有时不开机,有时控制失灵        实测电源板的5V输出低于5V时不开机,低于4.6V时遥控失灵。换电源板后故障排除。类似故障如有时键控失灵,有时遥控失灵。都是因为电源板5V输出不稳所致。型号为531Z-093230-00.该板损坏率很高。可用P/N5300-092400-00(32液晶用)代换        。
22LEATV        8TG3        出现一下字符,背光消失        1)背光板高压变压器或高压电容虚焊。2)高频板损坏,可拔下与高频板的总线连接。
22LEATV        8TG3        背光亮,黑屏        屏驱动板坏。背光插座数据,背光启动2.8/0/0/0/12/12
22LEATV        8TG3        背光亮,黑屏,可见隐约的黑竖带和横彩带        屏驱动板坏
40L88IW        8TTJ        热机图像出现马赛克,同时字符也有马赛克。        加热DDR消除其引脚虚焊。
        8TT9        图像闪烁严重        为判定故障出在主板还是USB板,选择USB输入,字符仍闪烁,为区分是液晶屏或背光灯,拔掉屏的驱动板输入排线,发现黑屏时仍有闪烁存在,说明是背光灯在闪烁。查背光板工作条件发现24V供电降至19V,再测12V供电为9V。换电源板后故障排除。
        8TTK        热机出现鬼脸(水印干扰)        该机为单片机,出现水印是因为送到屏的驱动信号部分缺失所致,常见输出IC虚焊,相关引线过孔不良输出插座不良等,补焊相关插座及IC对应的引脚后故障排除。
        8TG3        红灯亮不开机        查为D18开路,导致主板无法正常工作。
        8TT3        首次开机黑屏二次开机正常,后来绿灯亮背光不亮,不开机        测电源输出正常,主板无其它底电压输出,换FLASH后正常。
        8K60        图像水印干扰        重点查LVDS信号输出回路元件和布线及其过孔,发现其中一排阻开路。(补焊时发现断裂)
40LBAIW        8TT9        不定时红屏干扰        怀疑魔画板不良,去掉后无效。补焊STU666A无效。仔细观察发现故障出现时背光灯灭一下后接着出现故障。怀疑供电不良,监测电源板12V输出,果然有间断输出的现象,由于瞬间的断电现象,导致IC复位异常而出现异常光栅。代换电源板后故障排除。
20L98TV        8K60        LVDS输出正常电压        黑屏时为0、3.5V交替出现,正常为0.5/1.5交替出现
42L16HC        8T1G        创维生产的电源板,有时不开机,灯不亮        去掉ZD611即可,位于电源输出端散热片的背面中间位置。
42L18HC        8T1G        有时自动加音量,有时自动换台        键控板上R7/3K键控接地电阻虚焊
        8T1G        键控乱且有的键无效        16与18系列的主板软件不同换FLASH
        8TT3        自动开关机,有时可见满屏竖线,有时正常。        补焊DPDV后故障排除。
        8TT6        工作一段时间后老烧屏        韩国屏,更换供电IC为3.3V。
        8T1G        图像暗淡,偏色        进入工厂复位。即进工厂后输入6789选中最后一项按进入,在新菜单里选最后一项连续按进入键两次。等1分钟后自动复位,交流关机即可。若开机后出现版本信息,待机再开机即可。
        8TT3        维修        出现不开机现象,电脑不启动电源。可单独连接5V供电及启动端,若正常启动电源,屏(LG)会点亮背光。若电脑不开机则背光亮一下就灭。
        8TT3        灯亮不开机,电脑不启动。        FLASH,24C64坏
        8TTK        不开机        U24/3.3V输出电压低,换之。
        8TT9        图像闪动        24C64坏
43PABHV        8PS5        开机几分钟后自动关机,灯不亮        代换电源板后故障排除。电源板可拆下来单独维修,短接继电器或把去逻辑板的RELAY端对地短接强制开机。然后再把VS-ON端接3.3V。
15LBATX        8TT6        图像缺亮度信号        整机复位,按菜单不放,交流开机。
15AAB        8TT6        热机干扰有网纹        电源盒不良
32L88IW        8DA8        收台少,无台。        380651-22易损
32L88IW        8DA8        换台有干扰声,有时有背景噪音        U38/TDA7266
32L16HC        8G10        不开机,背光不亮        测供电正常,有绿灯,背光无点屏电压,有调光电压,有驱动板供电。换24C64及FLASH无效,判断为主芯片BGA坏。
        8PG0        开机保护,不开机        断开VA输出端的输出插排,可开机,代换该供电负载两块A板无效,逐个断开该A板的屏的排线,后发现其中一个短路,此时可开机,但屏的排线对应部分出现竖直黑带。屏体本身坏,无法修复。
22LEATV        8TT6        热机后有图像        U66的3.3V供电不良。代换。
        外置电源        带载能力差        换滤波电容
22LEATV                背光板信号线不能于主板的插头对调,否则烧主板相关引线。
        8TTK/N        有时遥控需按多次才有效        换455晶振,不能用432
        8TTKT        TV/AV水印干扰,USB正常        U21输出3.3V低到3V。
20/22        背光板        有时背光不亮,常见高压电容虚焊,MOSE管外接电容不良。振荡IC不良。MOSE管型号FDS8958A。振荡IC型号为OZ60SN。判断IC坏的方法,测MOSE管的输入脚(来自IC)的对地阻值,正常为1.4(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黑表笔接地),坏常见偏小。MOSE管电压共同脚为5.5V,其余依次是9.5V,11.5V,2.2V(输入脚),地。
19L11HV        8K60        电源用IC601/STRW6556。主板插座电压,ADJ-0.7V,ON/OFF-3.5V,STBY-0V,5VST-5V,12V输入-16V。
        8TG5        屏幕有干扰点,        换24C16存储器,可用空白的。
        电源        PFC输出电压        创维自产电源在开机后12V,24V有输出且空载时,PFC输出端为320V,在接负载(12V输出端接12欧/15W电阻)时,PFC输出端电压为380V。对于晶辰电源则在12V,24V有输出时,PFC即有380V输出。
        电源        自产电源无12V,24V输出        15555虚焊
        电源        无5V输出        换TNY266,7脚副电源IC。
26L16SW        8TTM        背光亮一下就灭        去掉LG屏背光板的大的背光板上的R17/103即可。(去掉小背光板的供电或排线,可亮屏,但亮度太低。)
26L16SW        8TTM        背光不亮,或亮一下就灭        短路U1左侧的短路环,有上下两个,都短路,一般下面的已经短路。
        8T1G        打开房间的灯则电视无伴音,AV也一样        菜单中的屏变功能设置为光感屏变。关闭即可。
26L16SW        8TTM        背光亮一下就灭,亮约30秒,亮的时间比较长。        去掉右侧小的背光板上的C111即可。
        8TT9        开机后,整机反复自动开关机多次后正常,表面现象为,背光反复亮暗变化,伴音断续,约3分钟后正常。        Y1/14.318M不良,代换即可。
20LCATV        8TG3        AV/TV类似行不同步,高清,VGA正常        2230虚焊,外围的电解电容引脚脱焊。
22LEATV        8TT6        电源接上后主板短路,灯不亮        发现去掉背光板后供电不再短路,查为背光板的4个MOS管中有一个并接的电容短路,用10NF/100V的电容代换后故障排除。
37L17SW        8TTN        控制失灵,花屏,无遥控,键控部分失灵        TVP5160 总线短路,低到1.5V,正常2V。
37L98PW        8M10        有时黑屏,背光不亮,无伴音        电源板功率电阻虚焊,此时无24V输出。
32L98SW        8M10        开机5分钟后伴音失真,音量减小。        换高频头U52/389651-11
        8M10        不定时伴音断续        升级软件U13/25X40VNIG,或用程序烧写期写程序。升级后U34/24C64内的电台不丢失。
26L16SW        8M01        收台少,丢几个电台。        测调谐电压为20V,查为Q30 MOS管不良。
26        背光板        LG屏背光亮一下就灭        1,大板的R27去掉;2,大板的短路环短接;3,小板的C111高压电容去掉。
42        背光板        LG屏亮一下就灭        降低点屏电压。通过几个二极管降压。到3.6V以下。调光4V左右。
32L98SW        8TTK        (有时,不定时)满屏横线花屏,无伴音        去掉高频板后不再花屏,代换IC701/1144后故障排除,该IC的总线拉低所致。
        8TP9        不记忆关机前电台        换U44/24C32用户存储器
20HF系列        8DA6        冷机有竖线        换C167为470UF或1000UF
        8TT6        背光亮一下就灭        去掉MOS管并接的4个电容,在其中之一的位置接一个470UF/50V至1000UF.大屏幕机器则并接一个2200UF/50V的电容。
42L98SW        8M10        开机背光亮一下就灭了        将主板上R100(10K电阻)除掉既可
26L16SW        8TTM        开机背光亮一下就灭了        为背光板故障.拆掉右背光板上的蓝色6KV/10P电容机器就可以正常工作
52L16HF        8G10        不开机,无12V,24V输出        经检查为电源无12V与24V电压输出,发现IC201的8脚与地短路,更换IC201(NCP5181)故障排除
26L16SW        8M01        不开机,或是少台        检查Q30损坏,导致电源短路。分析原因电源过高,实测17。8V。咨询研究院更改如下;L85改47欧姆,更换Q30 2N7002,D68 BAV99,若30V不足,查L84 L86,有时虽同,但要更换,本办已修复4台;
42L18HC 42L17SW 42L16SW        8T1G 8TTN        屏背光不亮        灯管老化(都是LG-SLA1屏),去除A板IC4;
        8G20        图像有横线干扰        BGA封装U600/FLI30336虚焊,风枪加热,加压。
        8TT6        TV不存台,AV场不同步        U8/24C32数据乱
46L98SW        8P10        有时收台少,有时无台,有时搜台时不能执行。        U5/1144不良,故障时总线电压有一个偏低。
37L88IW        8TTJ        横绿线花屏。        FLASH程序坏
32L98SW        8M10        控制失灵         换程序
        8TT3/9        AV,TV图像有黑影干扰,彩色失真。VGA正常        换24C64/U1
        8TTK        LG屏有时背光亮一下就灭        Q8外围R101/1K改为2K
42L98SW        8M10        TV无声,TV无声,但输入AV信号时,TV确出现AV的声音;        更换存储器,24C64
47L20HF        8DA6        背光板坏(LG屏);        把R104删除;
26L16SW        8R01        不开机(U2 AX3102后面负载短路,经发现D63击穿,有的机型U2烧炸);        去掉D63 及 D65 两二极管,U2 更换成474E-A15130-08 (AP1513)或474E-A15100-08 (AP1510)或47BC-X31020-08 (AX3102)
42L28RM        8G20        黑屏        BGA封装U600/FLI30336虚焊。
32L28RM        8G20        声音稍微加大点喇叭里就发出破响声,有点像喇叭密封不紧一样        查为这些台伴音过调制导致高频头声音输出削峰失真所致,需将高频头内中放解调芯片TDA9881的第4脚AFD的RC串接落地电阻由原先的22Kohm改大,据办事处反馈改成56K左右可基本解除;
32P93MV        9G10        开机图像和声音都正常,有时开机有声无图,此时关机再开有正常;        试一下清EEPROM方法:把音量减少到0,按住键控板上的音量减小键,同时按遥控器上的屏显键,进入工厂菜单。再按定时键,进入另一级工厂菜单,选择'配置选项',选择'初始化EeProm',按进入键,等待出现'Eeprom Will Init Next Reboot'提示信息后.再交流关机,再重新开机。办事处清了EEPROM后没有出现问题;
40L98SW        8M10        断音,机器本来配三星屏,用三星屏程序升级后都出现水印,而用配LG屏的软件升级后一切正常        进入工厂菜单,选到24C64后BANK=05 ADD =5B VALUE的值在是00就改为01是01就改为00(调寄存器时先把最下面一项打到开)
32L16HC        8TAG        指示灯亮,不开机,将5V和开机接口短接后能开机。        开机检测,发现U23的供电输出只有1.2V,输入只有1.5V,在往前发现D44变质;
        8G20        指示灯坏        针对8G20灯坏问题方法1.尝试改小指示灯板上R9到1-2K;方法2.尝试改小R10到5-10K
26L98PW        8K60        搜台很慢,有时控制失灵        调谐电压只有20V。高频头C36接地电容0.47UF漏电。Q2若用C1815则输出调谐电压稍低。其调谐电压在搜台时会在12V和30V之间变化。与20L98SW/8K60,26L16SW/8K60的调谐电路不同,26L98的高频头是单独的一块板。
20L98TV        8K60        不定时噪音,断音。        I2/IC3不良,换之。或换8200
42LDAPW        8TT9        图像水印干扰        换FLASH无效,发现LG屏的驱动板插头接触不良。
42L20HW        8DA6        热机所有信号无伴音。        C212/1UF不良。用风枪加热,用烙铁加热判断的。
32P93MV        9G10        不开机        D46降压管不良。其压降为2V。
32L16SW        8TTK        亮绿灯,不开机        U4/MST5151虚焊
        8G10        不开机        常见U55输出电压高,导致24C32和BGA坏,或其供电电感FB26开路。通病!
L20系列        8DA6        有事不开机,有时花屏。        BGA不良虚焊。8DA6比8DA2多屏稳功能。
26LCAIW        8TT3        跑台,不存台,无伴音        重写FLASH.若数据不对,会出现无伴音,右侧花屏、竖线等故障。
37L18RM        8G20        屏幕右上角出现M字样,且控制失灵        U27/24C32
26L16SW        8R01        开关机不静噪        换功放TDA7266
        8TTJ        菜单花屏,TV**满屏横线        U7/DDR坏HY5DU
        8M10        字符移位,偏色,        U34/24C64
        8M10        TV黑屏        U32/S29B
        8M10        无伴音,或TV无音,接AV后有TV伴音        U34/24C64
        8M10        程序乱,字符乱        U34/24C64
        8DA2        雪花点偏紫色,字符花屏,无电台        近期发现47L20HW/8DA2出现花屏,图像偏色的现象。经研究发现为存储器数据丢失引起,进工厂模式复位一下即可。具体方法是,安音量减键,减到0,在音量字符消失前,输入0755即可进入工厂模式,选择CLEAR EEPROM项,安音量加,约2秒后屏幕左上角出现英文字符后,交流关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