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KFR-35G/GFC12挂机插电自动开关机

楼主(2015-07-09):
今遇一台海尔挂机KFR-35G/GFC12插电,内机显示屏就自动亮显示24.C和除湿图标,自动熄灭,又自动亮这样循环,我判断主板坏,我是格力售后的,没海尔主板,求坛里海尔售后的帮申请块主板

网友:
是不是按见短路了哦?

网友A:
换接收头 和强制制冷按键试试

楼主:
直接换板好,显示屏上显示的是24.C和除湿图标,然后又自动关机,又自动开机这样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接收头 和强制制冷按键试试

上板拔下了,插电故障一样,不是接收板的问题,

网友(2019-09-16):
最后是什么情况

网友:
拆掉应急开关

网友:
这么多叫拆应急开关的就没试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