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后电子刹车失灵

楼主(2015-07-12):
72V二轮电动车,每次充完电后,电子刹车失灵,要等电用到一半左右,自动恢复。
电子刹车是指:刹车后,电机产生阻力,和相线短路时电机产生阻力差不多原理。不是刹皮产生的阻力
充完电后就失灵,电用掉一些就好了。很奇怪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动车有这功能

网友:
控制器有问题

网友:
换控制器控制器检压坏

网友:
控制器内部问题

网友(2017-04-27):
表示从来没见过电动车有这功能

网友:
控,过压自保护了。 。 。

网友:
   你说的电子刹这个现象好像是反充电功能呀!电池刚充好电,电压高,所以在骑行刹车时电机产生的电压用不了,所以电机就没什么阻力,当电池电压低了,反充电功能又起作用了,一旦能充电,那么电机的阻力就会加大,所以感觉就又有了电子刹车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
  另外想知道真正的电子刹车是不是利用电子元件达到让电机三条线短路那样产生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