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 AZ431A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5-07-14):
AZ431A是什么管子,还又AZ431怎么测好坏,请师傅们指点一哈啊,我初学者

网友:
是一只电源稳压集成,用万用表测量不出好坏。最好用同型号配件代换。

网友:
除非击穿,能测出损坏,要不不容易测出来,这种东西还是代换法靠谱。

网友:
应当是精密可调稳压二极管。可以根据符号的特性用万用表测量

楼主:
能用什么管子代换啊

网友:
尾号是什么?基本上可以用TL431代,如果尾号是LBN系列的就不能代

网友:
不会百度吗

网友:
楼主,这个坏的少,只要是431就可以带环

网友:
AZ431A是精密可调基准电压源集成电路,如果怀疑不良可用代换法;
可用LM431 KA431 TL431 μA431 LM431 YL431 S431 TA76431S μPC10931J等代换。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我用TL341代换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