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定频空调开机显示U8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5-07-17):
格力定频空调,开机显示U8是什么故障。

网友:
查几个带线的东西,正常的话,换板

网友:
什么型号呢?才好帮你查

网友:
内机过零检测故障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查下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
过零检测三极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2018-12-14):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4个整流二极管全部更换 OK

网友:
同样的故障修复过9台 这是格力2010-2011款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