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英国NAD306功放机帮我量量变压器的各组输出电压是多少V?

楼主(2015-07-18):
那位有英国NAD306功放机帮我量量变压器的各组输出电压是多少V?急需!!!

网友:
英国那边的市电是110V的。在这边用要转换哦。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好!我要的是变压器输出的各组电压。

网友:
电源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压 X 1.4 =直流电压,这个直流电压小于电容耐压值,一般是电容耐压值80%左右(因为各地电网电压的波动不一样,取值80%比较适合),比如知道电容耐压值为63V,63x80%÷1.4=36V(交流),不能高于45V交流(63÷1.4=45V),其他各组输出类似,供参考。

楼主:
楼上的兄弟:NAD306功放机的电路设计与众不同,看来你也是瞎猜的,一点建设性都没有,稍懂一点点电子的人都会知道只要不高于滤波电容耐压就可以,但是你看过这台机电源原理图片之后你就能明白一个道理:你真的是“瞎猜”,还是谢谢你的好心。希望真真知道这机的兄弟能帮个忙。

网友:
变压器烧了吗?重绕线圈,

网友:
E型鉄芯的圈数容易数,装上绕线机拆完就知道了,不用1小时搞定。

楼主:
楼上兄弟:你好!我想重绕,但不知原变压器各组输出电压。

网友:
汗。原装变压器在很多种方法算出电压是多少。特别是E牛。    但是看了5楼的回复,觉得你应知道的。

楼主:
还有没有真正有此机在手的兄弟?帮忙量量实际输出电压是多少V?如果手里没有这个机的就不要再猜了,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