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福利啦、三洋滚筒洗衣机出现 E904 代码通病,遇到的师傅看过来

楼主(2015-07-25):
今修一台三洋滚筒洗衣机,型号为:XQG65-L903BHX,用户反应为开机启动就显示 E904 代码。查询得知E904为电压保护,也就是说洗衣机检测供电不正常产生保护。带好工具上门检修,此款洗衣机为变频电机,电路控制板分为3个方位:
一、面板控制部分      位于洗衣机舱门的正前上方的按键控制区域
二、主电路控制路部分  位于洗衣机舱门的正下方
三、变频模块驱动部分  位于洗衣后盖的正下方
讲这些是方便师傅们知道具体部位,不用去盲目查找,上门直击故障部位,更加体现你的技术非同一般。此类故障就是属于第二类主电路故障,不用挪动洗衣机,直接松掉位于舱门正下方接近地面的两颗螺丝,然后下滑外壳就可以看到主电路板。然后看主滤波电容,也就是300V的地方。因为CPU判断电压异常必须从这边取样,于是你就可以看到2个电阻,阻值为102K/1W、然后剥开绝缘防水胶,我这台测量为其中一只开路,保险期间,更换此两电阻(多半是其中一只开路),建议更换为2W的、增加其使用寿命,没有102K阻值的也可以使用100K的,这个不是很严格。然后恢复原貌,通电试机E904代码消失,一切OK!收费红橙棕,在用户的感谢声中欢喜离开!
针对上门维修此类故障一定要谈好价格才动手,不然得不偿失,然后让用户知道换新板子最少400+,用户才会欣然接受维修价位。我这台用户叫本地售后来过,然后告知其需要换板,用户才辗转找到我处。
最后希望大家踊跃顶贴,多发些厂家保守的资料、让我们共同成才、共同进步、共同发家致富!谢谢大家!

网友:
送什么福利啊?

网友:
谢谢分享,此电阻建议同时更换两个150K1W的电阻,很少再次损坏。

网友(2019-05-03):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处理了一台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