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的又一维修方法

楼主(2015-08-05):
电风扇一般轴承卡住的只需清理并加高温油即可,电机烧的就只有换电机了,但是有些情况是轴承转动灵活电机未烧就是不转,这种情况又有两种现象:一种是通电有震动但不转,另一种是完全没反应。其实这两种现象都是一样的原因,那就是电机铝线圈和铜引出线的铜铝接头氧化开路,下面就向大家分享“给电风扇开颅手术”的过程:

拆开前后盖,剪断绑线并解开,注意动作一定要温柔,避免碰伤线圈。

拆开前后盖,剪断绑绳并解开,注意动作要温柔,不要碰伤线圈

拆开前后盖,剪断绑绳并解开,注意动作要温柔,不要碰伤线圈

如果粘连较紧,不要霸王硬上弓,可用吹风加热

拿掉绝缘管发现黄线接头处断了,

已经焊好,并补焊其它接头

装好绝缘管

用刚才的绑线“缝合伤口”并打结

装好外壳及风页试机

一切顺利,手术非常成功

手术中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让脆弱的铝线受到二次伤害,不然就前功尽弃了。
谢谢观看,最后拜托大家不要忘了帮我加分哦

网友(2024-02-25):
线圈一旦发黄黑,①律不修只换。卡轴不烧保险可以修。对客户也是一种负责。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线圈主现有串一个高温保险的,这个烧了也会没反应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换了更好

网友:
铜线电机不会出现此故障。

网友(2022-09-22):
又学了一手

网友:
电机发热,铝线氧化,头子根本不好接,一动就断,还得用专用的焊油

网友:
偌大一个国家,人均资源在全人类垫底,生产企业尽干这种断子孙后代生路的活计,地上地下的资源都快败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