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索尼KLV-32EX330缺彩色求助

楼主(2015-08-09):
开机收看彩色正常,10分钟后缺彩色(变色),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样上传图片,不会上传

网友:
上传图片、上传附件到论坛的方法请参看这里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1

网友A:
检查屏线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前2个图片,10分钟后无彩色缺色,第3个图片开机时正常的。

网友:
主板的解码,晶振可能有漂移,需要示波器看看

网友:
故障应该考虑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屏线是否接触不良

检查过,开机后10分钟左右出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过,开机后10分钟左右出故障

根据表象靠主观判断,实际操作靠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