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助:三洋CK21F90D(fc5a机芯)TV正常AV无图无声

楼主(2015-08-09):
三洋CK21F90D视频无图无声,用遥控切换有图标字符,在切换瞬时有伴音。4503的9,10,11脚在AV1时0V,AV2时4.9V,TV时0V.请老师帮忙分析。

网友:
确认Av信号和连线没问题的话代换4503试试!

网友:
先查查4053的周围元件及信号的传输元件,如果有元件不良更换元件,如果周围元件正常,那更换转换块4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