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格力电磁炉GC-20XCA怪现象求助

楼主(2015-08-12):
     一台GC-20XCA电磁炉开机即转400W灯闪,不加热。可开关机。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别瞎说好吗  明明是微波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瞎说好吗  明明是微波炉吧

不懂别唧唧歪歪

网友:
清洗一下灯板看看。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进入保护状态,你可查查相应的故障代码,对症下药!

网友(2016-01-08):
兄弟,修好没,我这里有一台,情况跟你的一样。

网友:
是不是检测不到有锅具

网友(2016-03-29):
楼主,您的有修好没?

网友:
我这儿有台同样机子,0-6A断续加热,正在查故障点

网友(2018-02-10):
就没有修好了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