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中央空调有三根铜管什么工作原理

楼主(2015-08-13):
这几天装一套家装中央空调大金的,联主机的时候拆开有三个截止阀,标的一个液管12的,气管25的,还有一个是高低压管16的,最后问了问人家说那是联三管内机用的两管的不用接,哪位师傅知道那种三管的空调工作原理啊

网友:
或许内机是双蒸发器的,当然只是猜测

网友:
没见过你说的这样的空调,三根管怎么循环

网友:
没有图当然没真相!

网友A:
        自由冷暖VRV作为大金VRV系列产品中的代表作之一,可以在同一套VRV空调系统中,实现室内机独立控制制冷、制热运转状态,同时在空调的冷媒系统中实现热回收功能,进一步提高了该款VRV产品的系统能效比,从而实现了对于大型建筑内外区空调分区使用需求以及酒店等需要同时制冷制热的特殊使用需求

网友:
没见过,高科技啊

网友:
类似于热回收的原理吗

网友B:
楼主、握个爪    这几天我们也在做这三管机,机器比你的小,气管16液管10高低压12的  这是大金的新机型

有两个四通阀,第三根管子是恒温恒湿用的,不接第三根管子可以当普通外机用,因为内机配有厂家自带的风口,所以内机必须水平安装。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由冷暖VRV作为大金VRV系列产品中的代表作之一,可以在同一套VRV空调系统中,实现室内机独立控制制冷、制 ...

自由冷暖的系统也是三管的,楼主这个三管不是为了实现自由冷暖的,它的第三根管是高低压平衡管,可以调节湿度的,大金的厨卫专用空调都是三管制的。其他种类内机是可选的两管和三管。

网友:
高科技。。没见过

网友:
麦克维尔 有一款 同上

网友:
多联机的,能不同的内机分别开制冷和制热。传统两条管的只能要么全部来制冷,要么全部开制热。

网友:
干空调  不知道有一种叫做热回收的设备吗

这种空调简单的说就是可以同时制冷制热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握个爪    这几天我们也在做这三管机,机器比你的小,气管16液管10高低压12的  这是大金的新机型

...

你好你在哪里呢?我在郑州

网友:
还有一根是油管

网友:
一拖三的老产品了,有用22和410药水的吧,电磁阀控制开关的

网友:
牛比哟,没见识过

楼主:
应该就是五楼说的那种,可以自由冷暖,里面有两个四通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由冷暖VRV作为大金VRV系列产品中的代表作之一,可以在同一套VRV空调系统中,实现室内机独立控制制冷、制 ...

您这图我看不清,三条管机只见过一次,是多联机上用,没修过,眼看手不动,使用说明书上称平衡管,原理不知

网友:
热能回收,给你装热水器用的,现在家装的大金好像慢慢都三根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