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蚊拍无高压

楼主(2015-08-14):
电蚊拍无高压,没查出问题元件,原来D882.是330的放大倍数。稍按开关一会就发热。高压100到10v不稳。换一个200倍的,实验有高压了。还是发热烫手。是用来打蚊子,打死两个就不响了,拆开还是无高压,断开输出线圈,也没交流电压。三极管发热。怀疑线圈漏电,拆开也没发现问题。线圈350欧电阻,自此不知怎摸办了,东西不值一修,就是那麽简单的东西修不好不甘心,那位高数能给以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检查、代换次级几只二极管、电容。

网友:
三极管换错也。

网友A:
这个也修 真是拿大炮打苍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修 真是拿大炮打苍蝇

技术不分物重物轻(值不值钱),有交流价值红灯牌收音机都可贵,没交流价值换个3D彩电板都不值得一看。

我修过的一般还是三极管坏,CRT彩电的视放管13003就行。因为电流小,线圈一般坏的少。

网友:
碰巧我今天也修了我自己的电蚊拍,不过我的故障没有你的麻烦,我的是触发开关坏了,我的里面的三极管是C2655的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个雅阁电蚊拍,也是无高压输出,检测是铁氧体变压器线圈开路,拆掉变压器全部线圈后焊好引脚,手动绕回线圈,洗板水清洗下按钮开关,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个坏了,但一直都懒得理,有空也弄弄看

网友(2017-06-05):
刚刚修好一个电蚊拍,故障和你的一样,有时有高压有时没有,开关,三极管都没有问题,怀疑变压器,重新绕一个装上,好了。

网友:
电蚊拍一般坏三极管的居多,

网友(2018-06-16):
看似简单,维修起来有点不顺手(一般是自己的东西才修,对外没有价值,),作为技术交流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