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SR-DE153微电脑电饭煲插电后没反应

楼主(2015-08-18):
接上电源后,没反应。再按电源开关,也没反应。经查:220V电压能到电脑板上,保险丝什么都正常。看那上面的电源芯片,好象有更换过的样子。所以不知它原来的型号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被更换过,现在我看到的型号是:MIP382。望师傅们指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需要多少伏?外接一个电源板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少伏?外接一个电源板不就行了

这电源板不是一般的电源板,板上居然找不到高频变压器,有一个继电器,估计是12V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源板不是一般的电源板,板上居然找不到高频变压器,有一个继电器,估计是12V电压的。

找个12V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少伏?外接一个电源板不就行了

还要通过一组排线传到控制板上,排线也都正常的,插电后没什么表现,按开关也没反应,显示屏上有时钟在走的,有一个大的钮扣电池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通过一组排线传到控制板上,排线也都正常的,插电后没什么表现,按开关也没反应,显示屏上有时钟在走 ...

那供电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有一个排线的呀,不是简单的给个12V电压就行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供电应该没有问题吧

一路量过去,没发现有什么坏的元件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路量过去,没发现有什么坏的元件呀

控制回路有问题吧

网友:
首先要检查5伏、18伏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