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而浦空调故障代码

楼主(2015-08-24):
惠而浦空调故障代码
2014-11-11
惠而浦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适用型号
E1         过冷保护                 惠而浦C系列挂机故障代码—科龙:
ASC-80C1、ASH-80C1、ASC-90C、ASH-90C、ASC-90C1、ASH-90C1、ASC-110C1、ASH-110C1、ASC-120C、ASH-120C、ASC-120C1、ASH-120C1

E2         过热保护
E3         系统压力保护
E4         室内风扇电机运转异常(C1机器出现E4也有为主板与显示板通讯不良,需主板与显示板成套更换。)
EA          消除清扫功能         手动按内机应急按钮关机,然后再开机
1         室外热交换器温度传感器异常         故障查询必须在待机状态下进行,长按应急按键5秒,显示故障代码10秒钟,10秒钟后不再显示故障代码并恢复到显示故障代码前的状态。如有两个以上的故障,则每个故障以10秒的间隔轮流显示。
33         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34         室内热交换器温度传感器异常
38         室内EEPROM故障
39         室内风扇电机运转异常
41         室内交流电过零检测故障
42         过冷保护
43         过热保护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适用型号
1         室外热交换器温度传感器异常         故障查询必须在待机状态下进行,长按“开/关”按键5S,显示故障代码10S钟,10S钟后不再显示故障代码并恢复到显示故障代码前的状态。如有两个以上的故障,则每个故障以10S的间隔轮流显示。         惠而浦C系列柜机故障代码—科龙:AVH-170CN3A/H、AVH-240CN3A/H、AVC-170CN3A/H、AVC-240CN3A/H、AVH-170CN2A/H、AVH-240CN2A/H
33         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34         室内热交换器温度传感器异常
38         室内EEPROM故障
39         室内风扇电机运转异常
41         室内交流电过零检测故障
42         过冷保护
43         过热保护
EA         通信故障         应检查显示板是否插接好,通信连接是否正常。→主控电路板发出单向通讯信号控制显示板正常工作,通信的数据为每秒中刷新一次
FC         过滤网清洁提示         清洁提示状态复位取消方式:
1.通过遥控器上按键(持续按住高效键5秒,遥控器发送清洁复位码)操作可实现过滤网清洁复位;(本方案为通用化方案)
2.通过室内控制器上应急按键操作可实现过滤网清洁复位;在清洁提示状态下,按一次应急按键复位取消清洁提示,应急按键恢复原有功能。(如果控制器设计有专用的清洁复位键,则清洁复位键优先选用)
3.退出清洁提示状态后,空调恢复正常显示和运行状态,同时风扇累计计时清零。
柜机导风操作----按一下风向键,导风板上下摆动送风,再按一下,锁定当前送风角度。长按此键5秒后再松开,左右风有效,再长按此键6秒后松开,退出左右风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适用型号
E2         挂机制热模式下,室内过热保护                 惠而浦M、P系列故障代码—志高ASH-90M、ASH-110M、ASH-120M、AVH-170M、AVH-240M、ASC-80M、ASC-90M、ASC-120M、AVC-170M、AVC-240M、ASH-90P、ASH-110P、ASH-120P
E4         室内风扇电机(PG电机)转速异常
E1         柜机制冷模式下,室内过冷保护
E2         柜机制热模式下,室内过热保护
E3         柜机系统压力保护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处理方法         适用型号
E4         PG反馈异常          检查电机、PCB、及电机和PCB的连接         惠而浦V系列故障代码—奥克斯:
ASC-80VN2、ASC-90VN2、ASC-120VN2、ASH-90VN2、ASH-110VN2、ASH-120VN2
E1         TA异常(断路或短路) ,T环传感故障         检查室内传感器阻值
E2         T外盘故障
E3         TE异常(断路或短路),T内盘传感器故障          检查盘管传感器阻值
E6         整机过电流保护         检查电源、压缩机等
E8         结霜保护         检查盘管传感器阻值、制冷剂等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处理方法         适用型号
E4         PG反馈异常          检查电机、PCB、及电机和PCB的连接         惠而浦S系列空调故障显示代码
E1         TA异常(断路或短路)          检查室内传感器阻值
E3         TE异常(断路或短路)          检查盘管传感器阻值
E5         室内外通信故障
E2         室外盘管传感器         检查盘管传感器阻值、制冷剂等
F1         模块保护
F2         PFC保护故障
F3         压缩机运行失败故障
F4         室外排气传感器故障
F5         压缩机顶盖保护
F6         室外环境传感器故障
F7         过欠压保护故障
F8         室外模块通信故障
F9         室外EE故障
F0         室外风机故障
红灯闪烁情况         故障意义                 适用型号
2次/4秒         盘管故障         两灯天花机故障代码表         惠而浦(志高)商用空调(天花机)故障显示代码
3次/5秒         室温故障
4次/6秒         水泵故障
5次/7秒         室外故障
6次/8秒         防结霜保护
7次/9秒         室外机组(过流,电网电压异常)
8次/10秒         过热保护
自检信息         发光管自检代码         说明
除霜提示         闪烁1次/1秒         四灯天花空调机故障代码表
防冷风提示         闪烁1次/3秒
室温传感器故障         运行灯闪烁2次/4秒
管温传感器故障         运行灯闪烁3次/5秒
室外机异常         运行灯闪烁4次/6秒
室内蒸发器结霜保护         运行灯闪烁5次/7秒
外反馈故障         运行灯闪烁7次/9秒
过热保护         运行灯闪烁8次/10秒
水泵故障         运行灯闪烁9次/11秒
惠而浦D系列--海信科龙:
ISH-90D3A/H、ISH-120D3A/H、ISH-90D2A/H、ISH-120D2A/H
室外机显示记号说明:★:亮   O:闪  ′:灭
序号         LED1         LED2         LED3         故障内容
1         ′         ′         ′         正常
2         ′         ′         ★         保留
3         ′         ★         ′         制冷室外盘管防过载保护
4         ★         ′         ′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故障
5         ★         ′         ★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6         ★         ★         ′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7         O         ★         ′         电流互感器故障
8         O         ′         ★         电压互感器故障
9         ′         ′         O         室内室外通讯故障
10         ′         O         ′         IPM模块保护
11         ★         O         ★         最大电流保护
12         ★         O         ′         电流过载保护
13         ′         O         ★         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14         ★         ★         O         过欠压保护
15         ★         O         O         室外环境温度过低保护
16         ′         ★         ★         室外与驱动通讯故障
17         O         ★         ★         冷媒泄漏
18         ′         ★         O         压缩机壳体温度过高保护
19         ★         ★         ★         室外EEPROM故障
20         ′         O         O         室内制冷防冷结或者制热防过载保护
21         O         ′         ′         PFC保护
22         O         O         ′         直流压缩机启动失败
23         O         ′         O         BLDC64驱动故障
24         O         ★         O         压缩机预加热状态
25         O         O         ★         室外风机堵转保护
2、室内机显示:如果室内机使用LCD或VFD显示屏,并能显示数字时,连续按遥控器上传感器切换键或高效按键(具体由EEPROM数据选择)四次,有故障则显示相应的故障码(其中有些故障在特定机型中才存在),否则显示零,显示时间为十秒。
室外故障号         室外故障说明         室内故障号         室内故障说明
0         无故障         31         按键AD转换错误
1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32         预留
2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故障         33         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3         电压互感器故障         34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4         电流互感器故障         35         室内排水泵故障
5         IPM模块保护           36         室内通讯故障(内~外)
6         过欠压保护             37         室内与线控器通讯故障
7         室内室外通讯故障         38         室内E2PROM故障
8         电流过载保护         39         室内风扇电机故障
9         最大电流保护         40         格栅保护状态报警(柜机)
10         室外与驱动通讯故障         41         室内过零检测故障
11         室外EEPROM故障         ER         显示通用故障
12         室外环境温度过低保护
13         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14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15         压缩机壳体温度过高保护
16         室内制冷防冷结或者制热防过载保护
17         PFC保护
18         直流压缩机启动失败
19         BLDC64驱动故障
20         室外风机堵转保护
21         制冷室外盘管防过载保护
22         压机预加热状态
23         冷媒泄漏
24
惠而浦空调B、E、F系列故障代码
1、挂机:         适用型号
序号         故障内容         显示状态         说明         ASH-80B1、ASC-80B1、ASH-90B、ASC-90B、ASH-90B1、ASC-90B1、ASH-110B1、ASC-110B1、ASH-120B、ASC-120B、ASH-120B1、ASC-120B1、ASH-90E1、ASC-90E1、ASH-110E1、ASC-110E1、ASH-120E1、ASC-120E1、ASH-90FN2/C、ASC-80FN2/C、ASH-120FN2/C、ASC-90FN2/C、ASC-120FN2/C、AVC-170FN2/C、AVH-170FN2/C、AVC-240FN2/C、AVH-240FN2/C、AVC-170B、AVH-170B、AVC-170B1、AVH-170B1、AVC-240B、AVH-240B、AVC-240B1、AVH-240B1
LED         数码管
运行灯         定时灯
一、室内机显示部分
1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闪亮1次/8秒         点亮         E2         自检显示
2         室内管温传感器故障         闪亮2次/8秒         点亮         E3         自检、关机显示
3         过热(结霜)保护         闪亮3次/8秒         点亮         E8         关机显示
4         水泵故障         闪亮4次/8秒         点亮         E9         关机显示
5         室内风机故障         闪亮6次/8秒         点亮         E5         自检显示
6         外反馈故障         闪亮7次/8秒         点亮         E7         关机显示
7         开门故障         点亮         闪亮3次/8秒         E0         关机显示
8         室外管温传感器故障         点亮         闪亮4次/8秒         E1         自检显示
9         (EEPROM)通讯故障         点亮         闪亮6次/8秒         E6         关机显示
10         北美外环境温度超出范围         灭         闪亮1次/1秒         FF         关机显示
二、室外机显示部分
1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点亮         闪亮1次/8秒         E2         关机显示
2         室外管温传感器故障         点亮         闪亮2次/8秒         E3         关机显示
3         压机过流保护         点亮         闪亮3次/8秒         E7         关机显示
4         排气管温传感器故障         点亮         闪亮4次/8秒         E1         关机显示
2、柜机:
序号         故障内容         故障代码
1         室内管温传感器故障         E3
2         室内室温传感器故障         E2
3         结霜保护         E8
4         过热保护         E8
5         过流或相序、低压保护         E7
6         开门断电保护          E0
7         低压压力保护         E7
8         化霜         DF
F(FN)系列柜机代码AVC-170FN2/C、AVH-170FN2/C、AVC-240FN2/C、AVH-240FN2/C
自检信息         发光管自检代码         数码管自检代码         时间/温度         数字代码
指示灯代码
室温传感器故障         闪亮2次/4秒         E2         11/28         11
1/18
管温传感器故障         闪亮3次/5秒         E3         10/27         10
1/18
电源电压异常或蒸发/冷凝温度异常         闪亮4次/6秒         E4         12/29         12
1/18
门保护故障                 E5
外反馈故障         闪亮7次/9秒         E7         8/25         13
1/18
过热保护/结霜保护         闪亮8次/10秒         E8         7/24         7
1/18
F(FN)系列柜机代码AVC-170FN2/C、AVH-170FN2/C、AVC-240FN2/C、AVH-240FN2/C
自检信息         发光管自检代码         数码管自检代码         时间/温度         数字代码
指示灯代码
室温传感器故障         闪亮2次/4秒         E2         11/28         11
1/18
管温传感器故障         闪亮3次/5秒         E3         10/27         10
1/18
电源电压异常或蒸发/冷凝温度异常         闪亮4次/6秒         E4         12/29         12
1/18
门保护故障                 E5
外反馈故障         闪亮7次/9秒         E7         8/25         13
1/18
过热保护/结霜保护         闪亮8次/10秒         E8         7/24         7
1/18
YORK(约克)空调故障显示代码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适用型号
E1         T环异常         约克空调挂机故障显示代码
E2         T外盘异常
E3         T内盘异常
E4         PG反馈异常
E5         室内外通信故障
F1         模块保护故障
F2         PTC保护故障
F3         压缩机运行失效故障
F4         室外排气传感器故障
F5         压缩机顶盖保护
F6         室外环境传感器故障
F7         过欠压保护故障
F8         室外模块通信故障
F9         室外EE故障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适用型号
E4         PG反馈异常          约克空调挂机故障显示代码
E1         TA异常(断路或短路)
E3         TE异常(断路或短路)
E5         室内外通信故障
E2         室外盘管传感器
F1         模块保护
F2         PFC保护故障
F3         压缩机运行失败故障
F4         室外排气传感器故障
F5         压缩机顶盖保护
F6         室外环境传感器故障
F7         过欠压保护故障
F8         室外模块通信故障
F9         室外EE故障
F0         室外风机故障
FA         回气传感器故障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适用型号
E1         T内环异常         约克空调柜机故障显示代码
E2         T外盘异常
E3         T内盘异常
E4         PG反馈异常
E5         室内显示与主板通讯故障
E8         室内外通信故障
E9         室内直流电机故障
F1         模块保护故障
F2         PTC保护故障
F3         压缩机运行失效故障
F4         室外排气传感器故障
F5         压缩机顶盖保护
F6         室外环境传感器故障
F7         过欠压保护故障
F8         室外模块通信故障
F9         室外EE故障
FA         回气传感器故障
FB         低压开关故障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适用型号
F0         PG电机故障         约克变频GE系列
F1         室温传感器故障
F2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F3         内盘温度传感器故障
F4         外盘温度传感器故障
F5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故障
F6         室内通信无法接受
F7         室外通信无法接受
F8         外机与驱动板通讯故障
E0         压机顶置保护
E1         内机无法接收显示面板通讯
E2         室外风机故障
「0         逆变器直流过电压故障
「1         逆变器直流低电压故障
「2         逆变器直流过电流故障
「3         失步检出
「4         欠相检出故障(速度推定脉动检出法)
「5         欠相检出故障(电流不平衡检出法)
「6         逆变器IPM故障
「7         PFC-IPM故障
「8         PFC输入过电流检出故障
「9         直流电压检出异常
」0         PFC低电压检出故障
」1         AD offset异常检出故障
」2         逆变器PWM逻辑设置故障
」3         逆变器PWM逻辑初始化故障
」4         PFC-PWM逻辑设置故障
」5         PFC-PWM逻辑初始化故障
」6         温度异常
」7         电阻不平衡调整故障
」8         通信断线检出
」9         电机参数设置故障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分享好资料。
可以以附件的形式上传。

网友(2017-08-19):
「9直流电压检测出异常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