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求助创维21t68aa数据

楼主(2015-08-26):
求助创维21t68aa数据芯片是8823csng4upo版本是5800-a3t360谁有此数据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本站就有,可以在本站搜索找到。

敬告各位网友,有疑难问题可在本网站先搜索一遍,以节省网站空间。大多数答案本站都有。

网友A:
其实楼主可以查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可以查询一下

谢谢,也找到

网友(2017-10-12):
今修创维 21T68AA彩电,存储器损坏,超级芯片为8823CSNG4UP0,存储器为24C16,机芯为5800-A3T360-00(15).最好有原机拷贝下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