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全自动变频洗衣机出现E904

楼主(2015-08-27):
三洋全自动变频洗衣机出现E904  就是串联R349和R350检测回路电阻坏一个所致. 我也是经查帖子得知的. 这两个电阻是100K的. 为了预防再次损坏.我把两个电阻全去掉.直接换个2W200K的电阻上去一切正常

网友:
904是检测电源电压低,有一个电阻开路,就会出现误报的现象,你这样改动,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A:
还有R346也容易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R346也容易坏啊!!

是啊  我修好多机子  R436都被别人剪掉了

网友:
楼主、写的经典、同志们顶起来

楼主:
经典谈不上.我觉得别管我查这个问题用多少时间.只要同行们碰到这样的问题 用最短的时间解决才是硬道理.卖关子的话我从不说. 这里是解决问题的地方.卖关子 装大神 我不喜欢

网友(2016-10-15):
好东西谢谢分享,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难道是看了我的帖子才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