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彩电T21TE358模块代换不当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5-09-02):
前几天接修一台康佳T21TE358彩电。
故障现象:指示灯闪,开机困难。
开机检查,发现是一台转修机,电源被前维修者换成模块(3线),开主电源后,指示灯闪,按P+键和遥控器无法开机,测B+电压50V,存储器电压4V左右摆动,这说明CPU供电过低,问用户电视维修后用了多长时间、用户回答:维修后几个月一直都是很难2次开机。送前维修者返修几次无果。
修理过程:观察线板吸收回路改过,(说明前维修者对模块是有点了解的),光耦E极已接地,C极直接接模块控制线,前维修忽视了此机是待机降压机型,这种机型模块控制线是不能直接接光耦的。
拆下控制线,把模块稳压电位器逆时针回调2-3圈,(3线模块在待机时不接控制线会上升20-30V),此时开机,CPU,存储器供电正常,可按P+键和遥控器 还是无法开机,就这样在CPU周围折腾了1圈。
没辙,在网上下了1张图纸一看,才发现这机子开关电源次级25V输出设有过压保护电路,当其超过28V,保护动作,由V957,V956把待机控制电压短路,使行电路停振。
  先断开保护电路试机,电视一切正常。
  重新接保护电路。模块控制线串上700欧电阻接光耦C脚(恢复原机取样电路)试机,待机时B+=78V,存储器8脚5V,
二次开机,调整模块电位器使其B+电压110V不再上升后,再顺时针调一点点。使其电压稳定。
   这是一星期前修的电视,本不想发帖,但看到这几天坛上对用模块各持其见,才冒者“枪林弹雨”发贴,望反对用模块的同行高抬贵手。
   象这种机型电源,我宁愿用模块也不会去复修。

网友:
模块也是维修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但是前提就是要对电源电路原理比较熟悉,不然就会弄巧成拙使维修进入误区或者是陷入困境。上述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原修理者没有弄清稳压部分的工作原理或者仅凭经验就擅自改装,改装后没有对照相关电压所致。除此之外,电源部分由行反馈的电路也应注意,否则极易出现不开机故障(与行停震很类似)。另外,模块内阻与电视是否匹配也影响整机性能,否则容易出现类似于纹波干扰的现象,也是值得注意的。

网友(2016-09-14):
技术一流,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