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5-09-07):
今天捡到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我才要不是养鱼用的打氧气用的,或者是净水器用的,还有一个跟筒似的罐子

网友:
好像是鱼缸增氧机吧别管对不对先抢个沙发坐

网友:
就是增氧机。

网友:
还带遥控器

网友:
恭喜楼主捡到宝了,先把它折腾好了,就知道了

网友A:
像软水机上面的混合阀,控制盐罐与反冲洗的

网友:
是不是混合液体的机器

网友:
很像定时炸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软水机上面的混合阀,控制盐罐与反冲洗的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
净水机用到反冲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