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NT25M89 自动关机保护(期待有能之仕分析分析)

楼主(2015-09-11):
大块是OM8373 后缀是2016 .此机开机图声正常5分钟后图像亮度低,对此度差(声音正常),和ABL电路出故障很像此时若再不关机则再过几分钟就待机保护 了。看电路图此机有4条保护电路分别是1:ABL电路到OM8373第49脚正常时电压为3.3V(一直量到关机是都是3.3 很稳定)。2:BLK电路到OM8673第50脚正常时8.3V(一直量到关机是都是8.3V很稳定).3:高压保护电路到OM8373第36脚正常时2.3V (一直量到关机是都是2.3 很稳定)。 4:场脉冲保护电路接OM8373第62脚正常时电压为0V.(一直量到关机是都是0V 很稳定)高压包换过无效,代换AB;电路上的4148和电阻都无效。跟BLK电路到视放板代换视放板上所有422 423 4148也无效。传上此机电路图,希望有能之仕指点一二

TCL NT25M89(NX73机芯)(OM8373 CQ1265 STV8172A)电路图.pdf

网友:
灯丝电压过低?

楼主:
灯丝10V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块行电源是8.3伏怎么测量的?

此点电压正常8.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块行电源是8.3伏怎么测量的?

此电压8.1V左右

网友(2019-10-14):
楼主最后把此机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丝10V比较稳定

故障特征显然与ABL有关,ABL电路上拉电源来自于灯丝电压检测D408/C424,这个电压丢失将导致Q406导通将62脚场脉冲短路到地,从而引起保护关机。 电路中D408损坏(软击穿)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