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404A冷媒加气注意事项及压力

楼主(2015-09-12):
正在换一台阿斯帕拉NT2192GK压缩机,已按装上正在压气检查,接下来问题是,应该加注多少404及底压压力是多少,我从来没有用过R404A,冰柜上找不到铭牌,冰柜长度2米50宽90。谢!

阿斯帕拉1200

阿斯帕拉1200

楼主:
还有一个电磁阀,看看可能是除霜用的,通电后气体真接通过电磁阀到回气管。会不会造成压缩机液击或者压缩机发热等等,求专家门诊。

单向阀门

单向阀门

网友A:
12的4倍左右,查下资料吧,图根本没法看!
液相加注!!!!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个,低压工作压力0.3左右

网友B:
万变不离其宗,个人感觉为回管冰凉不结霜为好(我没修过R404),个人感觉而已,不对的老师傅指教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点击[http://pinyin.cn/18SBeHsQW0k] 查看这张图片。

点击后没看到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击后没看到图片啊!

给你补一张,今天刚刚买的。

阿斯帕拉1200

阿斯帕拉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的4倍左右,查下资料吧,图根本没法看!
液相加注!!!!

液相加注!!!!什么意思不懂,求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液相加注!!!!什么意思不懂,求学习。

简单来说就是把罐子倒过来,加液体制冷剂,这就是液相和气相的区别。不过现在有的整罐10公斤的罐子已经加装了液相管,不到过来就是液相的,倒过来是气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来说就是把罐子倒过来,加液体制冷剂,这就是液相和气相的区别。不过现在有的整罐10公斤的罐子已经加 ...

谢谢飞儿,论坛看帖回复赞一个!

网友:
五楼说得对

楼主:
按照5楼主的方法了,压力看不懂在,有朋友讲750W你发能否改变那个发表那个方便呢实际只有500W左右D电流表3A 多。压缩机安装好了制冷效果很好,

网上买的404A三十多

网上买的404A三十多

1200实体店买个不包

1200实体店买个不包

40分钟时候温度

40分钟时候温度

网友(2019-09-21):
引用 网友B:
万变不离其宗,个人感觉为回管冰凉不结霜为好(我没修过R404),个人感觉而已,不对的老师傅指教下 ...

对,制冷效果好,回管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