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用LED灯代替原机灯泡改造成功

楼主(2015-09-12):
去年收购一台杂牌投影机 ,450元出手, 用户看了一年因使用不当 ,内部光源损坏。因灯泡太贵放弃维修,20元回收。最近网购50瓦LED灯和驱动器,进行改造。将原机灯泡连同镇流器拆除,将LED灯片用703硅胶粘在一电磁炉散热铝板上 。接线完毕试机一切正常,亮度比原机有所提升。测电流比原来降低一半。

楼主:
机器已经出售 所以没有配图了 机器是一款老式液晶板的灯泡150瓦

网友:
机动灵活、善于思考、勤劳丰收、祝你成功。

网友A:
电磁炉散热片是不是有点小。卖灯应有匹配的散热片怎么不一起要回来,那样可以用100W的LED灯效果更好。

网友B:
应用热管式散热,灯才能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散热片是不是有点小。卖灯应有匹配的散热片怎么不一起要回来,那样可以用100W的LED灯效果更好。

散热片太大装不下   匹配的散热片太贵 感觉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用热管式散热,灯才能寿命长!

热管式散热太复杂了 又不知道怎样制作  热管里面装的什么液体?

网友:
投影机灯泡分类,尽供参考

网友(2016-04-12):
好经验,多谢啦

网友:
又学了一手,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