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网络摄像头和电脑主机连接成监控系统

楼主(2015-09-18):
正规的安装方法都是有网络摄像头、交换机、录像机、显示器及网络线组成,但是在安装中也有一些用户想利用自己的电脑主机来按装,节约部分资金,尽管我们介绍电脑作监控不好,因为电脑不适合长期开机,还是有部分用户执意要这样做,既然是想省钱,那就请各位大侠介绍一下用电脑代替NVR录像机安装网络摄像头的监控系统方案

1人赞赏

网友:
网络摄像头  无线路由器  电脑   这是硬件

局域网 服务器 广域网  这是软件

网友:
摄像机   网线    路由器    电脑依次连接,路由器也接外网网线。电脑下载相应摄像机的客户端,再添加摄像机IP即可预览

网友A:
电脑上装个对应品牌的免费客户短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装个对应品牌的免费客户短即可

请问怎样对发表的评论评分啊?

网友B(2016-07-20):
你好
求大师帮我解决一下主机怎么代替录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求大师帮我解决一下主机怎么代替录像机

这个更简单,直接吧摄像机设置跟主机一个网段,主机用固定IP,设置好放录像的盘符就OK了

网友(2016-09-08):
很好,学习了。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改变主机网段你上不了外网,改变摄像机的i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