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事达RB60-S3017G电脑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24):
   今天闲来无事,把自己收过来的洗衣机,修一修,清洗干净,等待出售。其中一台荣事达RB60-S3017G洗衣机,插电电脑板显示一切正常,按键功能选择也正常,就是不管是洗涤,脱水状态,按启动后,都没反应,时间显示正常。万用表测量洗涤启动后,进水阀输出端子没电。再调到脱水状态,表测牵引器输出端子也是没电。应该是驱动芯片ULN2004AG坏了,将芯片拆下,发现旁边还有个瓷片电容开裂,看不到型号,装上一个103的试试再说,在旧板上找到一个ULN2004APG,装上试机,故障排除,用热熔胶封好,维修结束。(这个电脑板也是改过的,原装的不是这个型号,这个虽说也好用,固定螺丝孔都一致,但是过程键和程序键是反的,还有原机是机械水位开关,所以水位调整键也是无效的。这个洗衣机很奇怪的,面板上有水位键,还有机械水位开关。

网友A:
国强师傅好技术啊,这洗衣机2手的你们那边能卖个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强师傅好技术啊,这洗衣机2手的你们那边能卖个多少

400-500左右,看成色,看容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0-500左右,看成色,看容量。

价格不错哦!我们这边乡下都是双杠的多,卖不起价格

网友:
国强师傅真是果断利索,处理过程清晰明了,佩服!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机子什么价出售

网友B:
看来你洗衣机板、空调板上的2004换了不少吧。
赞一下版主分享的好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不错哦!我们这边乡下都是双杠的多,卖不起价格

双桶洗衣机我一般不收的,除非外观特别新的,卖不上钱,还爱坏。

这个8公斤的,用了两年,才卖2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洗衣机板、空调板上的2004换了不少吧。
赞一下版主分享的好帖子

空调我不懂的,也不会修空调,你看我从来没发过和空调有关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