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liGHT功放机故障

楼主(2015-09-25):
一台AvliGHT牌功放机开机后,显示屏显示“保护”二字,请问师傅们此故障是哪个电路有问题?

楼主:
此机的型号为X9800

网友A:
输出级中点电位失衡或过流保护。

网友B:
断开后极功放电路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有万用表就把各组电压测上来,没有就进送修。

楼主(2016-09-27):
引用 网友A:
输出级中点电位失衡或过流保护。

您说的是功放管过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后极功放电路看看什么情况

逐个断开功放管,故障依旧,请师傅指点!

网友:
修功放要有一定的功底的,如果在网上发几个贴就有人隔空指出某个电阻电容三极管坏了的话,那还用学个JB毛呀!基础电路也不懂就别发求助贴了,回家洗洗睡

楼主(2017-04-28):
请有经验的师傅赐教,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