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鹅洗衣机离合器下不掉?

楼主(2015-09-27):
现一台小天鹅洗衣机离合器抱死,底部的螺丝全下了,大螺帽也下了,就是不来,各位有好办法没有。

网友:
砸砸砸,使劲砸

网友:
一般是大锤加套管

网友:
切割机上啊,很要几个切割片

网友:
拉马一上,那都不是事儿。。。。

网友:
火烧加拉马

网友:
挣点钱是真难!

楼主:
拉马怎么拉,下面勾子勾不上

网友:
把内桶卸下来。用湿布在内桶围一圈。用焊抢小火烤减速器五分钟。一砖头。。。。

网友:
烧点开水,倒下去,取一根长60公分4分的的自来水钢管,套上去后使劲砸几下,就可以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