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功率不足也会导致屏幕不会显示

楼主(2015-09-30):
    前天正在忙着装系统,一个老客户来修电脑,开不了机,屏幕不会显示,当时比较忙就让他先走了。等忙完了,先通电试了一下,能开机,风扇转速都正常,就是屏幕不显示,本能以为是内存条的毛病,拔下擦拭干净,重新插上,还是一样的毛病,换条新内存也不行,难道是CPU的毛病?这是我五年前装的机器,AMD X2 240这款CPU还算耐用,以前装的还没有返修过,好在还有自己用的也一样,换上试了一下,老样子,难道会是主板吗?无奈没有主板,只好先把板子取下来再试试,拿块修机用的电源,没想到开机会显示了,没插硬盘,进不去系统,是电源吗?重新安上试机还是不管用,用新电源可以开机,到此终于找到毛病了,是电源的毛病,打电话给客户直接建议更换电源,客户爽快答应。至此终于找到“肇事者”了,后来拆开电源一看,里面全是油烟沾满灰尘,有两个小电容有点凸起,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电源是整个系统的命脉,没有好的电源整个系统会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技术也好。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更换电源,一切正常,谢谢分享!!

网友A:
故障出的奇怪,同电风扇转动,一般不会怀疑电源有问题,学一招

网友:
早两天我也遇到过是电源功率不足(电容怀孕了)引起主板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出的奇怪,同电风扇转动,一般不会怀疑电源有问题,学一招

通电测主板上,3.3V  5V  12V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不好,还会出现时不时自动关机或自动重启的故障。

网友:
真巧,我有一朋友电脑正是这个毛病,明天换电源试试,正愁找不到问题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