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全自动洗衣机离合器问题?

楼主(2015-10-01):
家里的海尔全自动洗衣机在洗条左右转动的时候,有一个方向转的时候像卡住一样,发出卡住无力的声音
但是另一个方向却没问题,脱水也没问题,拨动桶内底下的条轮也顺畅
换过电脑板,但是故障依旧,拆开底部查看离合器,看上去蛮新的,只不过离合器齿轮有点磨损
我现在怀疑是离合器故障,但有没可能电机电容问题呢?或者其他?
另外,离合器很难拆,有没什么好办法拆离合器
另外,我这里比较偏,没有维修师傅,只能自己修,我对洗衣机不熟,我是修电脑的。
望各位坛友多多帮忙,小弟在此谢过了
或者热心的朋友可以加我微信18023131710

楼主:
符个图片45115652222

网友:
你可以单独测试电机,把电机的线分出来单独试电机的正反转,看看可以不,没问题就是离合器或者桶内卡东西了(可能性不大),反之电机坏,还有就是你这是普通的,离合器好拆,双动力的难拆

网友:
把皮带摘下来,看电机正反转正常吗,如果正常换离合器

网友A:
你那里比较偏,修家电的都没有,你修电脑会有生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里比较偏,修家电的都没有,你修电脑会有生意吗?

超版就是不一样,我也有此疑问

网友:
高强哥说的是,你那里没有修家电的,难道修电脑客户多吗、

网友:
果断换离合器.....

网友:
居然想到换电脑版楼主真是有才了

网友:
如果你不是搞维修的给你说了也搞不定。你把皮带拿掉用手正反转动离合器皮带轮看看是不是都很灵活。如果两个方向转动都灵活就要试电机了。还有电机电容是不是容量变小了,根据变小的程度会出现各种怪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