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3匹空调冷气不足,电流缓慢增加,系统压力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03):
格力3匹吸顶空调冷气不足,开机后电流缓慢增加,20多分钟后达11.8A(额定9.6A),电压稳定217V左右,系统压力也正常为5公斤且稳定,散热也正常,细管比环境温度低一点无露水,粗管较冷有露水,两器干净,蒸发器结露均匀,较凉,室内风机正常,风速可调,电流为额定电流0.33A,但就是感觉冷气不足,也吹不远,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原因,如何查?环境温度30度左右,系统静态压力1MPa左右

网友:
放昂,吹不远应该是风量不够。

网友:
电流为额定电流0.33A。压机工作了吗?怎么可能电流这么少?你是维修工吗?真是怀疑你是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估计佛加多了吧

网友:
冷气不足主要是风不够大,查过滤网和风机电容。

网友:
加多了吧!!!

网友:
电流大了,看看线是否细,压机电容,加氟过多, 风俗小 查电容

网友:
如果机器配对,有可能是冷媒充注过量了。

楼主:
1、冷气不足。风量不够,是应该查风机,可电容换过,电机电流0.33A为电机铭牌上额定值,电机转动灵活,过滤网、蒸发器干净,风道也无异物堵塞,可就是冷风小? 2、该机以前工作正常,所以不存在线径小容量不足的问题,实际观察也正常 3、氟加多了,不应该是粗管结霜么,现粗管凉,有露水,系统压力0.5MPa是静态压力1.0MPa的一半,也应该算是雪种加注量合适吧? 4、压机吸气管凉,排气管烫手,工作声音平稳正常,无沉闷感 5、压机电容如果太小,压机是无法启动的,如果电容容量减小不多压机还可以启动的话,电流应该不会逐渐增大的吧,如果电容变大,压机启动电流是会增大的,但也不会运行中逐渐增加吧?还请各位师傅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