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助;爱仕达电磁炉AI-F2112E触控按键不灵敏

楼主(2015-10-07):
爱仕达电磁炉AI-F2112E触控按键不灵敏.但是不装上面板就灵.一装上面板就不灵了.不知道是那里问题谢谢?

网友A:
楼主抽烟吗  盒子有用

网友:
彻底清洗控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抽烟吗  盒子有用

说说看看   你有何妙用

楼主:
关键是不装回面板就很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装回面板就很灵

用烟盒里面的纸  垫在面板按键孔里面 试试看蛮灵的

网友:
同意6楼的方法

网友:
胶囊封装铝箔   香烟内衬    电视机开关电源外部的铜箔   OK吗  必须滴

网友(2017-10-22):
扩大感应面积,这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可以考虑代换弹簧旁边的IN4148二极管,或者是贴片A6的双向二极管,换了95%就可以了,测试这些是好的,换了就可以了。